这是镜像电流源?

楼主:
买了一个教学视频,里面说这个图的 Ic1=Ic2=Ic3,
是镜像电流源,这个不太明白,发到这里请教。
左边是一个恒流源,提供稳定的电流。

楼主(2018-10-05):
另外下图的也是一个镜像电流源,搞不明白

网友A:
退款吧。他说的是错的。
第二张图里面的镜像电流源在方框里面没有给出具体实现。那两个三极管并不是镜像电流源。

网友B:
啥教学视频,  IC 设计的么.
在运放的资料里, 详细讲解过镜像电流源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教学视频,  IC 设计的么.
在运放的资料里, 详细讲解过镜像电流源的原理

是讲开关电源的,最近经常在此卖广告,名字就不说了

网友C:
在21高调喊打假的原来是个骗子!

网友C(点评):
K5,我是指名道姓的,不像你阴阳怪气,把不相关的人拉入你的行列。

网友D:
第一个也不是镜像电流源呀,输入在B极,成了电流放大;
正确方法是左边BC相连,为电流输入,几个三极管B极相连,E极分别接几个电阻到VCC(PNP);几个电阻相同,几个三极管相同,这里电阻上的电压由第一个输入电流控制,另外几个成为电流源;

网友E:
不是镜像电流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下图的也是一个镜像电流源,搞不明白

不能确定是否是镜像电流源,要看具体参数

网友F:
如果图真的是这样,退款,肯定错误。
感觉你画的图错误,首先Q311的CB应该连起来成为IC1。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下面的讨论:
这里IC1由于R13的存在,远小于IC2、IC3。如果管子特性相同,那么这里IC1<<IC2=IC3。
如果,Q312、313都在发射极加2K电阻,那么IC1=IC2=IC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款吧。他说的是错的。
第二张图里面的镜像电流源在方框里面没有给出具体实现。那两个三极管并不是镜像电 ...

视频后面又讲了一种形式的镜像源,
左边2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镜像,ic2=ic3。(R15下面的电压是-2~-3V之间变化,控制电流)
右边3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镜像,ic4=ic5=ic6。

楼主:
镜像的条件,必须要2个管子的基极相连,而且有一个管子的基集极相连,还有射极串相同的电阻(或0R短路)相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图真的是这样,退款,肯定错误。
感觉你画的图错误,首先Q311的CB应该连起来成为IC1。然后我们可以进行 ...

这些图是视频里面截取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后面又讲了一种形式的镜像源,
左边2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镜像,ic2=ic3。(R15下面的电压是-2~-3 ...

IC2不等于IC3,IC5=IC6大概没问题,但不等于IC4.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些图是视频里面截取出来的

把款给我得了。给你一个正确的线路图:

现在,IC1≈IC2=IC3

网友G:
高不成低不就的模糊定位!
分立件电源设计,和开关电源芯片设计,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现在分立件电源设计师,跑去研究芯片内部current sense技术,这是闲着没事闹着玩?

我的几个书籍视频人物点评贴,可以立此存照,将来大家可以看看点评的准不准!

网友B: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书籍, 那么这个镜像电流不是重点, 只是随便一提罢了.还
所以不能说明这学习材料的优劣

不过个人感觉, 概念上不能出错是基本要求

网友H:
镜像电流可以直接把三极管的be结看成一个二极管加一个电阻来分析, 并不复杂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把款给我得了。给你一个正确的线路图:

现在,IC1≈IC2=IC3

不是   Ic2+Ic3+…………+IcN=Ic1   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镜像电流可以直接把三极管的be结看成一个二极管加一个电阻来分析, 并不复杂
...

不是,只靠 be结 没用!

因两管参数及特性全等,採样管按 β 瓜分 Iref ,输出管的 Ic 按β比例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