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助 STC8A8K64S4A12 AD转换和IO口输出诡异

楼主(2018-10-05):
心情跟这天气一样郁闷了几天了,单片机的运行不正常. 我用的单片机是某宝上买的STC8A8K64S4A12模块,板子和5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里+1个开关电源+1个220V转48V环牛放在一个铁箱内. 问题如下:
1. 发现板子连的LCD12864单片机不能正常显示,出现乱码. LCD接的电源和P5.0/P5.1/P5.2
2. 拆下单片机和LCD12864移到箱外,用电脑电源能够正常显示.
3. 将拆下的单片机接电脑电源, LD12864靠近箱内,显示异常.
4. 将拆下的单片机接电脑电源, 单片机靠近箱内,显示异常.
5. 给其中2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断电,单片机和LCD12864移入电箱显示正常. (给环牛和其它3个驱动器断电时,无影响)
6. 用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LCD12864显示正常,P2设置为高阻接开关传感器(转到5V了),P7设置为准双向输出,P2和P7输入输出正常.
7. P0和P6设置为准双向(开关电源供电),发现输出异常:   如设置P6=0xf0用于测试;, 实际所有P6.0~P6.7均为5V;换用电脑供电(驱动器和环牛不通电),输出为正常的11110000.
8. 用P1转换AD然后显示相关值到LCD12864,执行相关程序时LCD12864显示乱码.

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第7条和第8条的问题,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个情况的发生?谢谢了!

相关下载

楼主:
顶一扳手,求大佬们指导

网友A:
会用数字示波器吗?看MCU的电源是否有干扰。如果有干扰,LCD死机是首先的。

网友B:
你这个是电源的问题,你单片机的电源用的是不是驱动器的开关电源?

网友C:
典型的电源不稳定 单片机都不能正常工作 电源波形肯定很差 示波器抓下电源波形  检查下开关电源和布线

楼主(点评):
找到问题了,单片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放在一起,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很大的电磁干扰.加了屏蔽盒,暂时好了,还在观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