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ardfault_handle错误怎么处理

楼主(2018-10-06):
第一次使用I94123这颗MCU,灯、电机、按键这都正常运行;但是很奇怪,加了某些函数就会跑不起来,仿真直接跳到hardfault_handle,这个时候stop,MSP地址里全是FF;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99.9%是指针溢出了,或是堆栈溢出了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9%是指针溢出了,或是堆栈溢出了

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C:
直接找Startup.s 档,修改stack即可

网友D:
这些函数有问题。

网友E:
我也不知道这个硬件错误处理函数是干啥的。

网友F:
一般是访问了非法地址

网友G:
出现硬件错误可能有以下原因:

        (1)数组越界操作;

        (2)内存溢出,访问越界;

        (3)堆栈溢出,程序跑飞;

        (4)中断处理错误;

楼主:
换了RAM更大的就好了,内存溢出了

网友:
FF就是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