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驱动芯片(IXRFDSM607X2高电流栅极驱动器)老是被烧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0-06):
(无正文)

网友A:
IXRFDSM607X2  7A  几nS的芯片,驱动18N60真的好吗?
IXRFDSM607X2并不是高压浮栅驱动专用芯片,你这里只描述了驱动2个MOS管,并不清楚只是各自单独的低边驱动还是桥式。只是低边大电流驱动芯片。隔离自举后,才能驱动高边。而作为低电压芯片做高边浮栅驱动,具体线路影响可是很大的。
还有坏的是高边还是低边与后续原因是分析那可是南辕北辙的关系。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描述模糊,最好把自己的图纸贴上去,这样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