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串锂电池组快充方案

楼主(2018-10-06):
各位大虾们,小弟寻求3串锂电池组快充方案,有的话就晒一下,万分感谢啦

网友A:
你这样说有问题, 得怎么快充, 起码的说充电电流要多少
ti 有提供大到 20A 的充电方案, 可以先去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有问题, 得怎么快充, 起码的说充电电流要多少
ti 有提供大到 20A 的充电方案, 可以先去看一看 ...

这个快充是用TYPE-C来充的,比如5V/3A,9V/2A

网友A:
3串锂电池组, 应该 11V 以上的电压吧, 你不能用 9V 充电哦

网友B:
你所谓的typeC只是一种接口,你至少要告诉你适配器电压多少,如果用手机充电器,你只能用升压型的锂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C:
CN3763或者CN3703怎么样

网友D:
没有具体的要求吗?充电功率?效率?快充协议类型?type-C的话你是要用PD充电吗?

网友C(2018-11-07):
  5A三节锂电池充电方案CN3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