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路例子(4)——高频小信号放大器环路增益T的求解

楼主(2018-10-06):
这个例子之前已经给过,这里将就这个电路给出两个不同的端口划分,求解其环路增益T。

先按照其理想受控源输入端口划分求解。

楼主:
理想端口

楼主:
下面,将电阻Ri归入到受控源内,利用相关方法求得其环路增益T。

楼主:
实际“测量”(包括仿真)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其端口内阻,只要确定其断开环路即可。

网友A:
本大师总是教导你们说。

谢谢大家1

学术界,并没有真正理解“负反馈”。

如果“负反馈”真的来自你们所谓的“精确的纯数学的电路理论”,那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瓦特就不可能在17世纪发明“蒸汽机的负反馈控制”。

U get it?

U Know that?

学术界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实属对于大众的“欺骗”——本大师说错了吗? 事实不是这样的吗? 难道如今的数学界不承认,证明1+2等于对于1+1证明的完全无效吗?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学术界并不能发现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么,瓦尔特同志,作为一名游击队员,发明了“蒸汽机的负反馈”,怎么可能使用“你们所谓的高等数学”?

No,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你们所谓的“数学家”,也不可能定性理解一个“微分方程”,就更不用说“负反馈中复杂多变的非线性的微分方程组”了。

如果还不能理解本大师的教导,那么学术界,即使死要面子,活受罪,也是罪有应得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在自动控制行业。

谢谢大家!

没有人,在谈论负反馈的时候,胆敢不使用“反馈框图”。

然而在模拟电路行业,除了稳压电源以外,任何反馈电路,都没有给出“反馈框图”?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既然反馈电路,是反馈,那么你就必须给出反馈框图,这是从事负反馈工作的“规矩”。

为何模拟放大的反馈电路,可以违反这个“规矩”?

因为从你们的模拟反馈的始祖Mr。Black开始,你们就没有做对。

因为,Mr。Black从来没有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望》这部国产的抗日题材的黑白电影。

Mr。Black从来不知道瓦尔特蒸汽机的反馈原理。

如果你们承认,一个运放的闭环反馈电路,存在“闭环的频率特性”,那么开环传递函数就必定存在,反馈框图必定存在——但你需要通过计算找到这个“开环传递函数”,虽然这就是“环路分析仪”所做的工作。

事实上,对于自动控制工作者来说,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如何得到真正的反馈框图。

但,他们可以“胡思乱想”地得到一个“反馈框图”。

你们也可以如同某前超级大国的工程师们那里学习所谓的“信号流图”的做法。

然而这与负反馈有什么关系?

你“信号流图”画的再好,在其敌对的超级大国那里,广而告之的更多,有什么用呢?

你知道如何去设计一个“反馈框图”吗?

你们充其量就是“被动”地得到一个“反馈框图”,当然了,信号流程图,某前超级大国的科研人员所使用和自豪的东西。

但有什么用呢?

你能从“信号流图”中,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何谓有用的信息?

如果你不知道去设计一个反馈,有用的信息,对于你们来说,还是没有用。

你们的信号流图,除了是一个“图”之外,没有任何能“帮助”你们设计一个反馈的“定理”存在。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你要想得到“开环的增益”。

谢谢大家!

你得首先知道,反馈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瓦尔特发明蒸汽机的负反馈的,直觉的认识。

事实上,负反馈,是人类,在工程实践中,最伟大的“直觉认识”,而且还非常正确,能解决问题,有用就是真理。

而你们的学术界的数学工作者,却无法得到关于负反馈的“数学模型”。

虽然你们可以说,反馈框图,就是数学模型。

然而可但是,负反馈的框图,也是一个近似的结果,纯数学的精确计算,无非得到反馈框图,或得到了,也不是你们通常看到的那样。

你们的“奈奎斯特稳定判断定理”,是在承认“反馈框图”之后,才存在的定理。这已经就使对于真实反馈系统的,极大近似了。

因此,你们的所谓的纯数学的工作,指导不了工程实践活动。如果真的要依靠纯数学物理,那么瓦尔特也发明不了蒸汽机的反馈。

所以,要想得到反馈放大电路的“开环增益以及零点极点频率”,你需要首先知道“反馈”到底在哪里。

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没有必要再次从事,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1+2的证明工作的套路了,因为这压根就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哥德巴赫猜想要证明1+1,而不是1+2。

你们所有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工作,都是“下笔千言离题**”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为何从来无人谈论4558类运放的反馈问题?

谢谢大家1

因为4558类的2级放大电路,人们早已知道如何“频率补偿”,而且一个电容即可。

即使,胡乱凑试,地毯式搜索,几秒冲就可得到合适的数值。

而且连三极管的非线性问题,都可以不必考虑。

2级放大实在是TooYoungTooSimple。

因此,没有人,也有必要研究4558类的反馈问题,就更不用说“反馈框图”了——这就是你们的学术界和教科书,以及产业界从来不谈论4558类的运放的“负反馈和反馈框图”的唯一原因。

这就使再次证明了本大师的教导:只要能可以“凑合用”,没有人关心其工作原理。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