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路例子(5)——射随器的Rosenstark表示

楼主(2018-10-06):
射极跟随器例子之前也给过,这里将给出其Rosenstark表示方法。

网友A:
第一个笑话:
这个东东明明叫M方法!!!楼主说这个叫R方法!

这种方法最早由M提出的(一个狂热的多产的模电专家,2007年去世,去世前几个月还和某个组织在网上互动,这个模电组织专门研究如何应用他的理论方法!),现在许多新的国产模电教材上都专门一章论述的!当然了,M这个方法来源是波特的名著《网络分析与反馈放大器设计》

R是继承了M的理论,举了很多实例而已!总能因此就叫R方法了?

网友A:
第二个笑话,现学现卖,看书他都看不懂啊!也不睁大眼睛看准了,原书说的是要“理想受控源”才能用了吗?

网友A:
老5说的对,大师就这两下子,对付你们几个中学毕业生粉丝,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A:
老5这话只说对一半!

从其一贯作风上看,就是简单的跑教科书上摘抄公式定理;从其研究电路复杂看,多是研究只有几个元件的简单电路,例如本贴是2个元件(1个三极管+1个电阻),而且是研究简单电路的简单理论(线性时不变);从其研究套路看,就是**个公式,然后用这个公式推导个简单电路,美其名曰:理论的应用实例!。。。

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不是复旦大学教授该玩的东西!所以头衔有假是一定的!

但是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大家更疑惑的问题是:大师的真实身份是???这个论坛里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包括那几个铁哥们!铁哥们发帖说要登门拜访,直接委婉拒绝,刻意保持神秘性!犹如武侠电影里,在月黑风高夜来无影去无踪的蒙面人一样!

所以完整的证明头衔有假,间接证据是其在论坛上码的字!直接证据是真实身份!而后者是世纪秘密,所以这个证明只能证明一半!

但是大师真实身份,肯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甚至大跌眼镜的!说不定是复旦大学收发室的老大爷呢!

网友A:
老5又瞎扯了,如果大师真的是普及常识,做这样的好事我会说个不字?

现在他在打着学术的旗号在胡吹乱侃,误人子弟!

那个方法,我在我的那个板块谈到过,根本不是叫什么R方法,R本人在其著作中也就是叫渐进增益公式!那个1/T=1/Ti+1/Tv,他说没指明是电流还是电压模,这是睁眼说瞎话,和所谓的对称(对偶)有什么关系?

教书育人是好事,但前提条件是自己要先搞懂!!!

网友A:
老5在那个帖子里说没看懂,那我给你普及一下常识=

这种R方法理论来源或者说是受波特的启发=

后人发现波特推出来的这个公式具有一般性,或者说应用范围更广,于是M大师对其发扬光大!

至于R方法,重新推导也行,基于网络端口理论,用ABCD参数对反馈网络和放大器进行表示,在最终闭环增益表达式中,令前面带ABCD参数的一长串表达式为G∞,另一个为G0,这个0和∞指的是任意耦合参数,具体到这个跟随器电路中,一个很方便的天然参数是gm或beta!

例如在上面跟随器等效电路图中,G∞就是当gm为∞时的正向增益,而如果gm=∞,跟随器输出要想是个有限值,很明显受控源gm*V中的V必须=0,既然V=0,意味着Vo=Vin,即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