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寻找PT100/PT1000成熟的温度测量方案(有偿)

楼主(2018-10-06):
现在需要做一个PT100/PT1000温度测量系统, 要求测量精度0.1度, 刻度0.01度.
功耗比较低, 能够测量-50-140度的温度范围.
能提供硬件方案或源代码最好, 或者把系统实现, 我这边来生产也可以.
请加我qq 287963635.
付开发费或者报酬都可以.

网友A:
可以到外包版面 发包

网友B:
电阻电桥,3线制,估计你的要求满足不了,PT100也好,PT1000也好,和温度的对应关系不是线性的,估计0.1勉强做到

网友C:
测量-50-140度精度0.1度,我也做不到。

网友D:
程序做折线矫正呀,不就达到了

网友E:
这个要求不是很明确,精度可能有一些问题,需要定期校准才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阻电桥,3线制,估计你的要求满足不了,PT100也好,PT1000也好,和温度的对应关系不是线性的,估计0.1勉强做到
...

这玩意很好弄啊。
把PT100的数据表录入到单片机里面,查表就是了。
录入需要费点时间。

网友G(2018-11-12):
精度达到这个水平很是要求很高的。

网友H:
有什么办法让温度精确变化0。1

网友I:
开玩笑,精度0.1,分辨0.01可不是说说玩的
要求相当的高
4线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