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 STM32 与 FPGA 的信号采集电路设计

楼主(2018-10-06):
基于 STM32 与 FPGA 的信号采集电路设计

楼主:
为打破实际应用过程时信号采集电路中人为参与的局限,以嵌入式系统作为数据采集的应
用平台,提出了一种基于 STM32 与 FPGA 相结合的武器装备信号采集电路设计方案. 研究了 PPI 显
示器信号采集电路的信息采集模式,对信号采集过程的总体流程进行重新规划; 详细阐述了单片机
部分设计思路( 包括数据传输模式、FSMC 总线) 以及利用 FPGA 实现的数据锁存模块、双向缓冲选
通模块、MAX196 控制模块、差值测量模块的设计方法; 针对信号采集电路进行差值测量试验,通过
计算采集信号时的时间差来计算信号时序. 仿真结果表明,单片机能够解算信号间的距离,相关接
口模块的时序性和交互性得以提升,这证明信号采集总体方案具有实际价值.

楼主:
目标信号采集板主要由核心器件 FPGA,STM32
以及采集电路组成,信号的采集由 FPGA 控制完成,
内部的电路功能主要包括地址译码、逻辑控制、数据
缓存,在采集完成后,FPGA 告知 STM32 读取采集结
果,最后,由 STM32 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传输.
试验平台搭建如图 1 所示

楼主:
根据目标信号采集板的总体设计需求,硬件电
路设计中应有 STM32 系统电路、FPGA 及配置电路、
接口电路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组成部分,目标信号采
集板如图 2 所示.

楼主:
STM32 最小系统是指能使 STM32 正常工作的
最小电路[8],主要包括 STM32 微控制器、JTAG 下载
接口、晶振、电源和复位电路. 选用的 STM32 的引脚
封装为 LQFP144.

楼主:
供电电源: STM32 使用单电源供电,电压范围
为 1. 8 ~ 3. 6 V; 除此之外,还有 2 个可选的电源模
块,使用备用纽扣电池为实时时钟和一部分备份寄
存器供电,当 STM32 进入深度节点模式时在备份电
池的支持下保持数据不丢失; 若启用 ADC 功能,有
额外的参考电压引脚 VERF + 和 VERF - ,VERF -
引脚与 VCCA 相连,而 VERF + 接 2. 4 V ~ VCC.

楼主:
下载和复位: STM32 下载调试使用 5 针的 JTAG
接口,通过 J-Link 在线下载,为了方便调试,在 nRST
引脚连接简单的复位电路,并与 JTAG 调试端口相
连,既可实现手动复位,也可使用开发调试工具强行
复位 STM32.

楼主:
动方式: 通过 STM32 的 2 个外部引脚 BOOT0
和 BOOT1 来选择最小系统的启动方式. 这里选择将
这 2 个引脚分别与 GND 相连,即 STM32 存储空间
的起始地址对齐到用户 FLASH 模块.
时钟源: STM32 带有内部 RC 振荡器,可以为内
部 PLL( 锁相环) 提供时钟,但是内部 RC 振荡器相
比而言不够准确[9],同时也不够稳定.

楼主:
使用外部时钟源,外接 2 个晶振为其内部提供时钟
源: 一个为外部高速时钟( HSE) ,使用 25 MHz 晶振
系统提供较为精准的 168 MHz 主频; 另一个是外部
低速时钟( LSE) ,接频率为 32 768 Hz 晶振,提供日
历时钟功能.
FPGA 及配置电路: FPGA 即现场可编程门阵
列,它是在 PAL,GAL,CPLD 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在 FPGA 工作过程中,FPGA 是
通过片内 RAM 中的程序来设置芯片的工作状态
的,但是片内 RAM 的数据掉电会丢失,所以在设计
中需要选择一个非易失性的存储器来存储配置程
序,通常将这种存储器称为配置芯片.
AD 转换电路: STM32 自带 AD 转换器,但是输
入量程较小,电压分辨率小,对模拟信号的输入、调
理电路设计要求较高,难以有效抑制噪声、提高信噪
比. 针对上述情况,设计选用 MAXIN 公司生产的
MAX196 作为 AD 转换器. 该芯片外围电路配置简
单,有 6 个单端模拟输入通道,12 位采集精度,多量
程双极性输入,内部集成有采样保持器,通过具有故
障保护功能和多路复用器与内部的 ADC 相连,每个
通道能承受高达 16. 5 V 的输入电压,并且每个通道
的故障不影响任何其他通道.

楼主:
通道转换电路: 将外部电路与 FPGA 芯片连接,
在输出电路中由于 FPGA 的工作电压最高为 3. 3 V,
外设电路的工作电压为 5 V,而 FPGA 向外输出高电
平信号并没有达到 5 V 的电压,加上电路的不稳定,
可能该高电平信号就被判定为低电平从而造成数据
的丢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 FPGA 与外设电路之
间用 74245 芯片进行缓冲,把 FPGA 输出的 3. 3 V 提
高到 5 V,以避免数据的丢失; 另外 74245 芯片还具有
双向传输数据能力,根据实际要求,可以通过控制触发
端电平的高低,选择数据的传输方向,其原理图见图 3.

楼主:
目标信号的采集使用了 STM32 + FPGA 的组合
方式,这种组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使各自的长处
得以发挥,避免了单一的核心器件在采集和处理上
的局限性. 利用 STM32 丰富的外设功能和数据处理
能力,以及 FPGA 灵活的逻辑可操控性,可完成目标
信号的采集,采集软件流程见图 4.

楼主:
对于 STM32 的软件设计主要基于 ST 官方提供
的设备固件库,该固件提供了 STM32 所有外设的底
层驱动函数,在这些底层驱动函数的基础上编写应用
程序就可以很方便地使用 STM32 的标准外设; STM32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与传统的单片机系统设计相比,系
统开发时间大大缩短. 开发调试的软件开发环境
为 Keil u Vision4,该软件支持最新的 Cortex-M4 内核
处理器,能够自动配置启动代码,集成了 Flash 烧写模
块、强大的设备模拟、性能分析器等单元.

楼主:
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需要通过网络传输数据,其中遵照 UDP 协议. UDP 协议是 user datagram pro-
tocol 的简称,即用户数据报协议,是 OSI 参考模型
中一种无连接的传输层协议[11
],提供面向事务的简
单不可靠信息传送服务,用于处理数据包,虽然其有
不提供数据包分组、组装和不能对数据包进行排序
的缺点,UDP 协议仍不失为一项非常实用和可行的
网络传输层协议. 文中使用 UDP 协议连接上位机与
下位机,通过网络进行传输,具体协议见表 1.

楼主:
FPGA 能够控制采集电路完成数据的采集,关
键在于 FPGA 内部逻辑的设计,也可称为 FPGA 的
开发. FPGA 作为一种可编程的逻辑器件,从广义上
讲,就是可以通过软件手段更改配置器件内部连接
结构和逻辑单元,完成既定设计功能的数据集成电
路[12

. FPGA 的设计开发使用 Altera 公司的综合开
发平台 QuartusⅡ,该软件集成了 Altera 的 FPGA 开
发流程中所涉及的所有工具和第三方软件接口,支
持器件种类众多,通过使用此综合开发工具,可以方
便的创建、组织和管理自己的软件. 对于 FPGA 需要
能够顺利进行高效、低耗地工作,同时要对整体的内
部运行的空间简化、编译,因此在 FPGA 里设计一个
译码电路,原理图见图 5.

楼主:
在 该 译 码 电 路 里,采 用 器 件
74688,74154. 在 74688 器 件中 Q0 - Q5 接 地,而
Q6 - Q7 外接电源,数据输入接口( P0 - P7) 连接数
据锁存电路的 A8 - A15,完成对高位数据的译码.
74154 单片 4 线至 16 线译码器是一款高速
CMOS 器件,非常适用于高性能存储器. 当 G1N
和 G2N 为低时,它可将接受的 4 位有效二进制地址
输入( 在该电路中,输入端连接数据锁存电路输出
的 A0 - A3) ,并提供 16 个互斥的低有效输出,产生
译码地址,地址具体功能如下:

楼主:
实现调解的方法如下: 用 4 个输入线写出输出
线的地址,使得在一个选通输入为低时数据通过另
一个选通输入; 任何一个选通输入为高时,所有输出
都为高。

楼主:
数据锁存模块
74374 为三态输出的 8D 透明锁存器,具有锁存
允许输入有回环特性. 当三态允许控制端 OE 为低
电平时,D0 - D7 为正常逻辑状态,可用来驱动负载
或总线. 锁存允许端 G 通过外接 I/O 接口与单片机
AT89S52 地址锁存允许信号管脚 ALE / PROG 连接,
当锁存允许端 G 为高电平时,输出随数据输入而
变. 当 G 为低电平时,输出被锁存在已建立的数据
电平,如图 6 所示.

楼主:
双向缓冲对于由外部 MAX196 经过 A/D 转换
后的 数 据,处 理 时 需 要 进 行 缓 冲,再 次 返 回
MAX196,因此需要一个能实现双向传输数据功能
的电路. 双向缓冲模块如图 7 所示.

楼主:
在此选用 2 个 74244 器件,当 1GN,2GN 为高位
时,Y 为高阻抗; 当 1GN,2GN 为低位时,Y 为 A. 当
外接 RD 为高位时,数据流向是由内部( D0 - D7) 传
输至外部( DD0 - DD7) ; 当外接 RD 为低位时,数据
流向是由外部( DD0 - DD7) 传输至内部( D0 - D7) .

楼主:
该模块的输入端———使能端由译码器产生的地址和单片机传输过来的写信号以或门的形式控制,
输出端连接 MAX196,控制其采集经过 A/D 能转换
后的数据. 而后 exint 端给 STM32 输出所读的中断
信号,当译码器产生的地址和单片机传输过来的读
信号 以 或 门 的 形 式 控 制 74541,读 取 数 据 data
[11. . 0],实现了采集模拟量的设计. 原理如图 8
所示.

楼主:
差值测量模块如图 10 所示,该模块用于计算 2
个信号之间的延时,采集跟踪标志信号和回波信号,
确定跟踪标志在扫描线的位置和回波的位置. 其有
4 个输入端,其中 cs 端控制模块是否工作,输出端
连接 74541,当译码器产生的地址和单片机传输过
来的读信号以或门的形式控制 74541,读取数据data
[14. . 0],实现了采集数字量的设计. 当采集完差值
个数后,乘以时钟的周期,得到差值时间,送至单片
机,单片机完成计算距离的工作,达到实际目的. 差
值测量仿真图见图 11.

楼主:
以 PPI 显示系统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电
路特性以及信号流程,找到能反映其运行状态的采集
点,完成信号采集的电路设计梳理,搭建信号采集硬
件总体结构,并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整合,主
要对数据传输模式、FSMC 总线以及信号采集的接口
控制模块的设计方法进行优化,从而使得系统整体具
有更加的信号采集能力. 这种设计模式打破传统的信
号采集方案,根据被测信号的时序性,通过内部触发
和外部触发两级控制从而完成信号采集. 文中所提方
案更加灵活,采集系统与被采信号更具有交互性和时
序性. 仿真试验也证明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及优越性.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后续工作主要包
括: 优化硬件设计,选用硬件资源更合适的 PFGA 芯
片; 软件系统顶层设计,协调各模块整体功能; 根据
实际装备进行接口设计等.

网友A:
请问使用fpga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网友B:
好详细 感谢分享

网友C:
用dsp可以不

网友D:
长知识了 感谢分享

网友E(2020-09-30):
请问一下 这个STM32与FPGA 之间的走线,是不是可以i兼容多种?例如 串口 SPI FSMC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