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MatLab和STM32F103的12导联ECG信号采集系统设计

楼主(2018-10-06):
基于MatLab和STM32F103的12导联ECG信号采集系统设计

楼主:
心电图 ECG 信号是诊断心脏疾病的重要依据,
其信号的采集分析和处理对于医务工作者和科研
人员尤为重要。 传统的心电图机无 法 将 心 电 信 号
转 换 成 易 于 相 关 软 件 处 理 的 数 据 格式,新型的光
电心电图机虽本身具备数据采集和存储功能,但是
不易于利用相关软件进行数据二次对比分析和处
理,无法有效发挥心电信号的潜在价值。
文 中 利 用 MatLab 强 大 的 数 据 处 理 能 力 和
STM32F103 丰 富软硬件资源 , 提出了基于 MatLab
和 STM32F103 的 12 导联 ECG 信号采集系统。 该采
集系统整体由采集前端和上位机软件构成。 采集前
端以 STM32F103 微控制器为核心,完成电极信号的

楼主:
滤波放大、A/D 转换和串行数据上传;上位机采集软
件基于 MatLab 平台设计, 进行心电数据的接收显
示以及存储。 同时将串行数据转换成 Matlab 兼容的
数据格式。 该系统的设计为科研及医务工作者利用
MatLab 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对 ECG 信号进行各类分
析创造了条件。

楼主:
心电信号属于生物电信 号,是心房心 室极化
和复极化过程在电信号上的表象,其幅值微弱,为
10 μV~4 mV;频 率范围较低 ,为 0.05~100 Hz,大 部
分能量集中在 0.05~40 Hz。 其信噪比低,随机性强,
直流成分多。 为了使采集信号能较全面反映心脏运
行状态[1],该采集系统针对医学上标准 12 导联系统,
即采集并显示标准导联Ⅰ,导联Ⅱ,导联Ⅲ;加压单
极肢体导联 aVR,aVL,aVF; 胸前导联 V1~V6;等
12 个心电信号 。 各导联和电极信号之间的数学关
系为

楼主:
依据各导联之间的数学关系,式(2)表明加压
单极肢体导联 aVR,aVL,aVF 可由标准导联Ⅰ,导
联Ⅱ,导联Ⅲ 计算获取。 采集系统可定义实际输入
心电信号为 LA(左上肢)、RA(右上肢)、LL(左 下
肢)、胸导联信号 V1~V6。 胸导联信号 V1~V6 反映
心脏水平情况,等于各自电位和威尔逊中心参考电
位 WCT 之间的电位差,WCT 为 3 个肢体电位的平
均值;标准导联Ⅰ,导联Ⅱ,导联Ⅲ 和加压单极肢体
导联 a VR,a VL,a VF 则反映心脏额面状况。据此,将
采集系统定义为采集前端和上位机采集软件 2 个
部分。 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滤波电路完成对原始心电信号的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利用 ADS1298R 芯片完成心电信号的 EMI 滤波
放大和 A/D 转换,A/D 转换数据通过 SPI 接口传送
至 STM32F103 微控制器。 上位机软件基于 MatLab
平台设计,通过串行 UART 接口从 STM32F103 获取
各路心电数据。 ADS1298R 芯片提供 RLD(右下肢)
驱 动 , 作 为 参 考 接 地 点 , 同 时 提 供 威 尔 逊 终 端
(WCT)作为胸导联的参考点。

楼主:
2.1 滤波电路设计
采集系统设计 9 通道滤波电路, 针对 LA,RA,
LL 和 V1~V6 等导联信号,根据心电信号低频(频率
范围 0.05~100 Hz)、带 50 Hz 工频干扰的特点,滤波
电路由二阶有源带通滤波电路和 50 Hz 陷波电路构
成,如图 2 所示。

楼主:
图中,R1和 C
构成低通滤波电路,取 R1=4.7 kΩ,
C1=0.33 μF,转折频率 f
H=(2πR
1C
1)-
≈100 Hz;R2和
C2构成高通滤波电路,取 R
2=6.8 kΩ,C
2=0.47 μF,则
其转折频率 fL=(2πR
2C
2)-1≈0.05 Hz。 考虑后续的
ADS1298R 分辨率为 24 b, 在参考电压为 2.4 V 时,
其分辨率为 0.0238 μV,大于心电信号典型值。 对于
心电信号的幅值而言, 采集前端无需过高放大倍
数,故 Rb,R
a
可设定为 10 kΩ,U1 级放大倍数为(1+Rb/R
a)。 陷波电路由非对称阻容网络构成 ,R
4~R
设定为 10 kΩ,C3~C
设定为 10 μF, 利用单一调节
阻值为 30 kΩ 电位器 RP1设定陷波器的中心频率为
50 Hz。 利用 U3 运放的正反馈输出连接陷波回路的
纵臂,实现频率增强阻带变窄效果。 同时通过调节
电位器 RP2提高Q 值以提高有效信号幅值[2]。

楼主:
DS1298R 的每个通道 都有 1 个 输 入 复 用 器
MUX,复用器除将输入信号传送给可编程放大器以
外, 还能够独立连接至内部生成的信号以进行测
试、温度、导联断开等检测,可选择输入通道的任一
配置生成右下肢驱动 RLD 输出信号。
3 个集成放大器和调节电阻用于生成标准 12
导联 ECG 所需的威尔逊中心终端(WCT)。 9 路实际
输入信号 LA,RA,LL 和 V1~V
通过二阶滤波电路
进入多路选择器 MUX,MUX 将输入信号送入可编
程 增 益 放 大 器 PGA,PGA 的 放 大 倍 数 可 设 定 为
1,2,3,4,6,8 和 12,在此设定 PGA 的放大倍数为1。
采集前端中的 STM32F103 微控制器通过 SPI
接口控制 ADS1298R 进行导联心电数据的传输,然
后利用 UART 接口将接收的心电数据上传至上位
机软件[3]。 STM32F103 微控制器及其外围电路均采
用典型设计, 根据 ADS1298R 的 SPI 接口的访问时
序,STM32F103 与 ADS1298R 的 SPI 接口及与上位
PC 的 UART 接口原理如图 4 所示。

楼主:
采集系统的软件部分为前端软件和上位机软
件,前端软件针对 STM32F103 微控制器设计,实现
SPI,GPIO,UART 的 初 始 化 ,SPI 接 口 主 从 数 据 传
输,UART 数据传输等功能[4]。对于 ADS1298R 的 SPI
采用命令读取数据模式 RDATC。 采集系统整体大
约以 300 Hz 频率对心电信号采样,STM32F103 以间
隔 3 ms 将 9 组导联心电数据上传至上位机软件,上
位机软件不断刷新其显示状态。 前端软件流程如 5
所示。
图 3 ADS1298R 主要模块
Fig.3 ADS1298R main module

网友A:
12导联 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一直都不会用matlab

网友C:
想要去恶补一下仿真了

网友D:
信号的频率达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