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回路中的电阻电容计算,真难住我了

楼主(2018-10-06):
电路图中Q1和Q2输入为相位相反的方波信号,由于两个管子的漏极有过冲电压,为了吸收过冲电压,加了RCD电路。请问各位大神,请问各位大神,图中吸收回路中的R3和C3怎么计算啊?其中L1是变压器的漏感,C1是变压器的分布电容。我根据漏感中流过的最大电流计算其中的储能,然后这个储能被电容C3吸收,即:
其中,Ips是L1中的最大电流,U1是过冲电压,U2是反射电压值。因此可以计算C3的值,然后根据:

计算出电阻值,但是我按照公式就算得到的参数仿真,过冲电压抑制几乎没有。增大电容值就可以抑制了,但这个电容值与理论计算的差异太大了。不知道为什么?求各位高手给与指点,非常感谢
这是漏极电压波形,漏感L1 的最大电流为0.3A(仿真看到的),U1=100V,U2=50V我计算得出的C=240pF,R=2.97M欧姆,实际我仿真用的是R=1.2k,C=0.8uF,效果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差异这么大,是什么导致的这个原因。真愁人啊

xch
算错了你。计算公式也不对。放电时U2 不是对0V放电,是24V放电,

楼主:
附件文件是我仿真的电路图,虽然是D类功放,但是和开关电源应该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A:
你的电流值取得太小了吧。。。。。

我是从仿真测试得到的数值

网友A:
按你的图,要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图,要炸的吧

你说得没错,如果工作在连续条件下,肯定要烧管子了。但我们按照D类功放工作,工作在脉冲模式下,所以平均功率就不大了。实际中,MOS管驱动采用的是专用mos驱动。

网友B:
RCD吸收,知道了需要箝位的幅度、漏感值、最大漏感电流,然后在关断某个瞬间,漏感和吸收电容进行谐振,电压按照谐振频率正1/4周期向上跃升。因此数值其实是根据谐振来算尖峰电压的。
没有仔细看你的公式,差异很大,说明你套是数值或者公式本身就有问题。理论就是理解,来不得半点马虎,有疑问了,那就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来一遍,谐振回路还是满容易计算的吧,相关资料也多。
这里R3是根据脉冲关断期间,必须对电容上面的能量进行放电来计算的,由于叠加关系,最后理论上每关断周期R3可以放掉多少电压,那么尖峰值就是剩余电压+放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D吸收,知道了需要箝位的幅度、漏感值、最大漏感电流,然后在关断某个瞬间,漏感和吸收电容进行谐振,电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