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回路电阻电容计算,不会了,求给位大神了

楼主(2018-10-06):
电路图中Q1和Q2输入为相位相反的方波信号,由于两个管子的漏极有过冲电压,为了吸收过冲电压,加了RCD电路。请问各位大神,图中吸收回路中的R3和C3怎么计算啊?其中L1是变压器的漏感,C1是变压器的分布电容。我根据漏感中流过的最大电流计算其中的储能,然后这个储能被电容C3吸收,即:
其中,Ips是L1中的最大电流,U1是过冲电压,U2是反射电压值。因此可以计算C3的值,然后根据:

计算出电阻值,但是我按照公式就算得到的参数仿真,过冲电压抑制几乎没有。增大电容值就可以抑制了,但这个电容值与理论计算的差异太大了。不知道为什么?求各位高手给与指点,非常感谢
这是漏极电压波形,漏感L1 的最大电流为0.3A(仿真看到的),U1=100V,U2=50V我计算得出的C=240pF,R=2.97M欧姆,实际我仿真用的是R=1.2k,C=0.8uF,效果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差异这么大,是什么导致的这个原因。真愁人啊

楼主:
高手们快出现吧

网友A:
检查下单位量纲.

网友B:
Ips是最大电流, 你测量的0.3可能是平均电流, 可以用示波器去看, 一般情况最大电流取平均的3-5倍, 如果仿真可能会更大
公式中U1是你吸收后的期望电压, 用原来的100肯定不对
R的公式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单位量纲.

我计算了好多次,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s是最大电流, 你测量的0.3可能是平均电流, 可以用示波器去看, 一般情况最大电流取平均的3-5倍, 如果仿真 ...

我这些测量数值都是通过Multisim仿真软件获得的。也不知道什么地方错了。电流数值我读的是峰值,电压也是峰值。谢谢啊,再帮着想想

网友B:
这个电路除了漏感产生尖峰, 输出变压器的互感也会对漏极产生倍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计算了好多次,都这样

楼主:
非常感谢,有这么多资料。

楼主:
求高手看看我的计算过程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