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容是在什么情况下放电?

楼主(2018-10-07):
书本上都讲,直流中的电容不放电,图中的电容为什么会放电?

网友A:
什么叫直流中的电容不放电?
当接在直流回路中的电容,某时刻其内部被充到VCC,而VCC开始下降的时候(波动),电容就会开始放电。
像我们最常见的整流滤波电容,它就是这样工作的。
像你贴的这个线路,放电是由晶闸管(注意这个晶闸管和常见的可控硅触发极布置有区别)来进行的,充电是由470K电阻来进行的,当充电到晶闸管触发条件,管子导通,电容通过管子和LED放电,到维持电流以下后,管子关断,470K电阻重新对电容充电。

楼主:
十分感谢上楼指教!不知道什么是vcc??

vcc简单点讲就是电源,Volt Current Condenser

楼主:
某时刻其内部被充到VCC,而VCC开始下降的时候(波动),电容就会开始放电。这句难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时刻其内部被充到VCC,而VCC开始下降的时候(波动),电容就会开始放电。这句难理解 ...

电容是一个可以存储电荷的容器,电荷的移动就会有电流产生。对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就有电流

网友C:
如果接在电容上的直流电压一直恒定不变,则电容真的不会有电流。
但是如果有电压改变,并且电容在回路中,则电容就会充放电,就会有电流。

网友D:
电容本来就可以充放电的,VCC断电后,电容就会放电的

楼主: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起?
晶闸管,阳极要6V电压才能导通。
一开始6伏直流电源,给470欧电阻供电,和2.2uf电容供电,根椐串联定理,470欧电阻供电电压+电容两边供电电压=6伏,注意从470欧电阻出来的电压已经小于6伏,这时电流流向晶闸管的阳极小于6伏基本上晶闸管不导通。
当电容充满电了,会不会是加在电容两边的电压差,而使电容放电?

网友E:
你看的书叫什么名字啊,求书名

网友F:
"从470欧电阻出来的电压已经小于6伏,这时电流流向晶闸管的阳极小于6伏基本上晶闸管不导通"
这个不对, 上面都说了, 是 "到维持电流以下后,管子关断", 如果这个不明白就去了解下什么是晶闸管

"当电容充满电了,会不会是加在电容两边的电压差,而使电容放电?"
这个上面也说了 "当充电到晶闸管触发条件,管子导通,电容通过管子和LED放电"

网友G(2018-12-28):
懂得不少啊!多谢楼主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