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放电路

楼主(2018-10-07):
我需要设计一个放大电路,输入是正负3V正弦波,电源是正负5V,输出是32欧负载(耳机),跟随电压波动,电位计调节输出在0V到最大电压摆动,大于100hz时,增益为1,输出电压是期望值的正负10%。新人做实验课题作业。需要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入是正负3V正弦波,电源是正负5V,刨开放大器自身压降和性能保证上的预留,你这个还放大个毛。
增益为1的话做个跟随器就完了

网友B:
5V电源肯定是不行的

http://sound.whsites.net/project113.htm

楼主:
有没有成熟跟随器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C:
有专用射随芯片,比如BUF634,LH0002等。或者利用集成运算放大器做,但是必须保证运放的输出最大电流大于100mA。

楼主:
这个是正在做的,帮忙看看问题,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正在做的,帮忙看看问题,谢谢!

为了提高输入阻抗,建议前级加入射随。否则当其他电路接入本电路时,前级电路的输出电阻将会影响信号幅度。

楼主:
小白,怎么加?能否画一下,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白,怎么加?能否画一下,描述一下.谢谢!

楼主:
输入改成正弦波、方波、锯齿波(别的同学做的发生器) Sine  ● Sawtooth  ● Reverse sawtooth  ● Triangle  ● Square 。分别用100hz、1khz、10khz三个频率,来检测通过放大器的波形。那么以上的电路是不是不行了?我在网上查了NE5532做的耳放电路,用multisim软件模拟,效果不错,但是学校没有ne5532,只有NE5534AP,LM833N,LF351N、LF353P,使用NE5534AP,波形上下削波,LM833N和LF353P没有输出,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陈斌:
[图片]

网友C:
没有输出是因为在你的电路图里LF353的4脚是悬空的

网友C:
削波是因为输入信号大造成,还有并不是所有的运放都是轨至轨输出的,所以输出电压幅度达不到供电电压。

楼主:
LM833N根据您看出的问题改了,马上正常了,正弦波很好,方波和锯齿波图形差些。但是LF353P这个是不行。原来有的却是输入大了,输入应该正负3V,设成了正负6V。

楼主:
NE5534的输入改成0.9V才能够不削波

楼主:
现在放大倍数大于1,放大倍数是调整R2和R3的比值吗?

楼主:
音频运放的外围怎么调整,参考什么资料好?谢谢!

网友D:
拜亚动力耳放

莱曼耳放

楼主:
输入是别的同学做的Function Generator Block,输出正负3V,100hz、1khz、10khz的
● Sine
● Sawtooth
● Reverse sawtooth
● Triangle
● Square
我做功放,供电电压正负5V,接受以上发生器的输出,功放输出是32欧负载(耳机阻抗),跟随电压波动,电位计调节输出在0V到最大电压摆动,大于100hz时,增益为1,输出电压是期望值的正负10%。就是说放大倍数为1,可以调节输出。不需要放大信号幅度。

网友E:
期待最新回复,学习一下。

楼主:
网上查到一个电路,修改了一下,完美实现目标,但是我不知道原理,改成功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请大侠指导一下,谢谢!手画的是原图。

楼主:
接入32欧负载有又行了,削波严重。

楼主:
测量的时候,模拟32欧耳机的负载是应该接入还是不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正负3V正弦波,电源是正负5V,刨开放大器自身压降和性能保证上的预留,你这个还放大个毛。
增益为1的 ...

给它的5V电路增加一个升压电路,就有机会了

楼主:
70欧以上的负载电阻可以正常输出,以下就削波(限幅)

楼主:
怎么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