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XC7K325T-1ffg676开发板资料

楼主(2018-10-07):
各们大神:初学FPGA,已经买了一块XC7K325T-1ffg676芯片,想自己画个验证板,初步设想是挂一片DDR3,几个LED,按钮,串口,SPI flash.
谁有676封装的开发板资料发给我参考下,不胜感激。如果实在求不到就准备自己弄一个放在这儿,让后面的人有个参考吧。

博主你好,我是深圳科兴诚科技的,做这个XILINX原厂芯片的,以及ADI,TI的供应商,希望能跟您沟通交流一下,看看我这边有什么可以配合您的,可以帮您推荐性价比高的主芯片 18922895574

网友A:
参考官方的KC705

楼主:
谢谢,看来只能这样了,705是900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只能这样了,705是900脚的。

没关系的,不行的话,你弄完,我帮你审阅,这个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的,不行的话,你弄完,我帮你审阅,这个毫无问题

热心人,先谢过。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7系列的原理图与PCB封装是要自己画还是官网或其它地方能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7系列的原理图与PCB封装是要自己画还是官网或其它地方能找到?
...

我的是别人给的

网友B:
很容易找到吧。

确实很容易找到、

楼主:
真不容易找到,自己在画,PCB的好办,SCH的很费神,容易出错。

网友C:
你先确保   板子能够连上JTAG    电源正常
能够固化flash    上电能加载   就基本搞定了

楼主:
这个K7的供电对于我来说是相当复杂,之前以为与以前的小规模FPGA一样,用几个LDO就OK了。

1,电流相当大。VCCINT要提供最小1V 20A
2,电压相当多,1.0V,1.2V,1.5V,1.8V,2.5V,3.3v
3,  上电与断电要按顺序。
4,目前我的理解基本是两点,不对的话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A:上电时VCCINT先上电,其它的后上电。
  B:VCCO与VCCAUX之差大于2.625V的时间不能大于300-900MS
   目前的思路是当VCCO均设定为小于2.6V。这样就简单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K7的供电对于我来说是相当复杂,之前以为与以前的小规模FPGA一样,用几个LDO就OK了。

1,电流相当大。 ...

K7应该没这么大    KU等确实需要25A左右
电压种类较多   尤其是MGT部分     还要控制上电顺序    避免上电电流过大
兄弟是硬件工程师?

楼主:
啥也不是,FPGA爱好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