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OSFET无法驱动

楼主(2018-10-07):
各位前辈,帮我看下这个MOSFET无法驱动,前面电平转换电路输出是正常的

@山东电子小菜鸟:你给电工们找一个漏极直接接电源,源极接个小电阻测电流的电路,好让大家开开眼界
@whtwhtw :1.4欧姆可能是电流检测
负载也不应该在源极,应该放到漏极

网友A:
只要Q2 Q3正常,这个驱动问题没有,关键是你负载接的什么位置?
接在图片位置,那么,R3上面输出最大电压只能=驱动电压-开启电压。
负载换到MOS管15V到漏极之间,就可以输出最大电压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Q2 Q3正常,这个驱动问题没有,关键是你负载接的什么位置?
接在图片位置,那么,R3上面输出最大电压只 ...

你好,谢谢回复。
MOSFET无法驱动,我认为也是可以正常驱动的,但是用multisim仿真直接报错

网友B:
你把V1V2倒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V1V2倒换一下试试。

不可以的。用电压源高于6V电压就可以直接驱动,生成的驱动信号就没法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用电压源高于6V电压就可以直接驱动,生成的驱动信号就没法驱动 ...

R2用6Ω是没有问题的,输出是可以的

早炸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Q2 Q3正常,这个驱动问题没有,关键是你负载接的什么位置?
接在图片位置,那么,R3上面输出最大电压只 ...

Q3怎么导通呢?当Q1导通的时候,Q3的基极接近0V,Q3的发射极电压如何确定(因为此时Q2截止)?所以Q3怎么导通呢?请指导,谢谢!

网友D:
同意 2 楼的观点, R3 的位置不合适啊

网友C:
@king5555 ,但是我不明白Q3什么时候能导通呢?(我感觉Q3一直处于截止状态)

另外,我以为Q2Q3是组成推挽放大的。。。请大神指导,谢谢啦!

网友E:
你这参数太有魅力了,第一级6欧姆负载,乖乖,1.7A才能的驱动能力Q1才能开关状态,假设Q1的放大倍率是100(这个电流值,100太艰难),Q1基极驱动电流大于17mA,好像不大,妈呀,PWM驱动口好像极限参数就十多毫安,,投降先,大神设计的电路,惹不起呀,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ng5555 ,但是我不明白Q3什么时候能导通呢?(我感觉Q3一直处于截止状态)

另外,我以为Q2Q3是组成推挽 ...

Q3是一直截止的状态的,目前是推挽电路无法驱动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 2 楼的观点, R3 的位置不合适啊

我只是想把R3当做一个功率电阻来用,检测一下MOSFET的E极的输出电压

网友F:
V1要等于大于V2,R1 R2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把R3当做一个功率电阻来用,检测一下MOSFET的E极的输出电压

可以, 不过你的 D 极得加个远大于  R3 的电阻负载才能正常

网友G:
别人讲的你听不进,但你目前的认知又并不正确,这个问题还是要你自己多思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
MOSFET无法驱动,我认为也是可以正常驱动的,但是用multisim仿真直接报错 ...

用multisim仿真直接报错常见,并不一定是你的线路问题,这个用multisim仿真问题本身就不少,不作为准。
线路分析过来,驱动起来完全不是问题。当然有个建议,Q1作为反相放大器,也许R2你是随便放的,但是6R的值,导通时候近2A的电流,这仅仅在驱动前级完全不可想象,一般这种地方,用个100R就很小了。方波驱动图腾柱用法就是这样,所以线路是没问题的,负载位置该换一下。

网友H:
1. MMBT2222A的工作电流最大不超过1A,如果Q1导通,则电流≈10V/6Ω;再说,Q1的作用只是驱动Q2、Q3,几mA~十几mA电流足够使Q2、Q3饱和;R1也没有必要那么小。
2. R3上电压受Q2、Q3输出电压的影响,不会超过一定的值,即Q2导通输出电压-Vgs的阀值。

网友I:
估计书读太多了,电阻尽是欧姆级别的,最后的负载也接错位置。

网友J:
不冒烟的电路实验,认识是不深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人讲的你听不进,但你目前的认知又并不正确,这个问题还是要你自己多思考。
...

还请前辈明示下,有些说的我感觉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书读太多了,电阻尽是欧姆级别的,最后的负载也接错位置。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冒烟的电路实验,认识是不深刻的。

评论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F:
V1要等于大于V2,R1 R2太小了。

嗯嗯  参数设计的有些不合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MMBT2222A的工作电流最大不超过1A,如果Q1导通,则电流≈10V/6Ω;再说,Q1的作用只是驱动Q2、Q3,几mA~ ...

现在参数都已修改,之前有些不明确晶体管的工作状态。
现在还有个问题请教您,推挽电路输出的电流值如何来驱动后面的MOSFET工作?R4只是示意性的添加的,不明白原理所以没确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Q2 Q3正常,这个驱动问题没有,关键是你负载接的什么位置?
接在图片位置,那么,R3上面输出最大电压只 ...

谢谢回复  我的电阻值应该是存在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参数太有魅力了,第一级6欧姆负载,乖乖,1.7A才能的驱动能力Q1才能开关状态,假设Q1的放大倍率是100( ...

谢谢回复  电阻值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ultisim仿真直接报错常见,并不一定是你的线路问题,这个用multisim仿真问题本身就不少,不作为准。
...

谢谢细致的指点。目前已经更改了其中的电阻值。
目前推挽点数输出的电流不知怎么驱动MOSFET?我想的是是不是MOSFET的栅源极和一个电阻并联可以吧?图中R4是示意性添加的,阻值不会确定所以也没有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细致的指点。目前已经更改了其中的电阻值。
目前推挽点数输出的电流不知怎么驱动MOSFET?我想的是是不 ...

你这个线路,Q4A的负载呢?实际用,这个管子已经烧毁了,看你前面到图腾柱的部分,波形已经完全正常了,你可以把一个合适的电阻串联到25V---Q4A的漏极,这个就是典型的N沟道MOS管负载。
然后可以肯定,你这个MOS管可以正常驱动。

网友K:
你把Q2和Q3位置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最好搭个电路实践一下

网友M:
Q2Q3调换

网友N:
仿真只做参考,还是要实际搭电路才行

网友O:
R2阻值太小,Q1能饱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仿真只做参考,还是要实际搭电路才行

谢谢回复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参数都已修改,之前有些不明确晶体管的工作状态。
现在还有个问题请教您,推挽电路输出的电流值如何 ...

MOS管是电压控制电流器件,其G极和S极之间是不通的,但极间电容比较大(具体要查datasheet),所以驱动源内阻要小。R4电阻的作用是抑制过冲用。
建议查查MOS管相关的资料。

网友P:
仿真有可能行,实际上是不行的。Q1T2222电流应该达不到要求。手册上最大是600mA,按照你图纸计算导通时超过了1.6A.如果放大倍数是100的话,Q1的基极输入电流要16mA。如果驱动电压是5V,则基极电流(5-0.7)/50=86mA. 所以MCU是驱动不了的。
实际在取基极电阻时,既要考虑基极的驱动电流,也要考虑器件的驱动能力(如MCU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