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关于热电偶电路计算的电路

楼主(2018-10-07):
设冷端置于0℃环境下,用热端接触被测物体。假如被测物体是开水,温度100℃,那么热端与冷端之间会产生4.096mV的电势,依据K型热电偶分度表,查表得到100℃(测量值与真实值相吻合)。而实际使用时热电偶的冷端是处在随时变化的环境中的,冷端很难保
证0℃。现在置冷端于30℃环境下,
把热端同样置于开水中,结果热端与冷端的电势差变为2.893mV。查K型热电偶分度表得到71℃,与真实值
相差了29℃。在多年实践中,笔者找到一种简单有效的补偿方法,现介绍给大家参考。
补偿过程:由于环境温度从0℃上升到30℃导致热电偶电势下降了1.203mV。只要给热电偶正端叠加上1.
203mY(或负端减去1.203mV)。最终结果就是正确的。因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是2mV:C,从0℃到30℃二极管的端
电压变化了60mV,而热电偶只需1.203mV的补偿。60mY/1.203mV≈50倍.即把二极管的端电压变化减小到1
/50,方法很简单,电阻分压只要R5/(R4+R5)=50即可。以“K”型热电耦为例见图2,测量范围一50℃
~900℃。

请问一下这张原理图如何使用K型热电偶分度表进行计算的??????????????我的算出来和实际采集出来的温度不对。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既然用上了MCU,就让MCU来做补偿吧。

网友B:
“这张原理图如何使用K型热电偶分度表进行计算的?”

这张原理图还没有使用K型热电偶分度表。

楼主:
我的想的是,先测量二极管到地的电压,用温度计测量环境温度,然后换算到0摄氏度时,二极管到地的电压。最后通过使用K型热电偶分度表来换算AD采集的温度

网友C:
NTC吧,MCU多用一个AD线;不用调整可以在室温下得到0.5度的精度;
只要标定好输入电厂对应的高低点,线性化之后 就可以了;
把冷端加入输入电路标定时太难,不适合批量

网友D:
这个都实际相差29度了,补偿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啊,首先要保证你的热电偶基本的测温可以

网友E:
这种二极管补偿偏差比较大,一致性也不好,要标定,便宜的方案就是这样处理的,甚至ADC都不用,直接用555转成频率。
我一般使用NTC或DS18B20测环境温度。

网友F(2019-05-26):
记号,二极管冷端补偿电路, 直接出来的就是实际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