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观察网线数据信号

楼主(2018-10-07):
怎么示波器去捕捉网线数据啊,是不是要买网线转BNC的数据线啊,我买了一根这样的线,可是用示波器观察不到方波啊

网友A(点评):
你要先将电流信号 转成电压信号 就好观察了. 或是通过网络IC RMII出来就是数字信号了

网友B:
好一点的设备自己带信号质量报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一点的设备自己带信号质量报告的。。。。

我现在用两根4BNC线相连,Rx+和Rx那两根线用三转头接,然后把Rx+和Rx-信号接到示波器上看,波形不是方波

网友D:
差分信号,网线二侧都有变压器隔离的,看你示波器地线怎么连的。

网友E(点评):
是这样的,网线连接两台电脑,从中提取TX+和TX-信号,连接到示波器两个通道,请问波形理想是如何的?

网友F:
本来就应该不是方波,是用正弦调制的信号,然后解调被计算机或数字设备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差分信号,网线二侧都有变压器隔离的,看你示波器地线怎么连的。

两台PC间直接用两根4BNC线相连,Rx+和Rx-那两根线用三转头接,然后把Rx+和Rx-信号接到示波器两个通道上看,波形不是方波,示波器的两个通道是共地的,用网络调试助手发数据UDP包,两台PC都改成了10M 全双工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本来就应该不是方波,是用正弦调制的信号,然后解调被计算机或数字设备用。 ...

我们两台PC 都改成了10M 全双工模式用网络调试助手发UDP包,10M 的编码方式不是曼彻斯特编码吗?出来不是方波类型吗? 求解?

网友G:
差分信号, 看你的示波器看是否有这个功能, 两个信号相减, 差分信号跟探头也有关系
怎么测量差分信号可以百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们两台PC 都改成了10M 全双工模式用网络调试助手发UDP包,10M 的编码方式不是曼彻斯特编码吗?出来不是 ...

编码对应的是数码这一环节,方波是对应的是物理传输这一环节,两者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正弦波一样可以传输数码。

网友I:
用差分探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