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单片机烧录出错

楼主(2018-10-07):
N76E003单片机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烧录出错:使用Keil烧录到单片机内部,程序正常运行,不会出现问题;而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烧录时,上电后程序就会乱码,出错,使用软件强制复位后亦可正常运行?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这个设置值都一致吗?ICP烧录的设置值。

网友B:
检查芯片烧写配置项,肯定是和Keil烧录进去配置不一样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芯片烧写配置项,肯定是和Keil烧录进去配置不一样造成。

配置项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

网友C:
配置字的问题吧。

网友D:
解决了吗,一定是配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一定是配置字

没有解决,出现几率不定,有的产品100个有十几个出差,有的会有几十个,配置没什么特别要修改的

网友E:
把config的设定贴上来看看吧。

网友F:
这些单片机需要用到配置字,从前我是无法理解这种行为的。

网友F:
PIC单片机也有配置字,当初就无法理解,后来懂了。s

网友G:
找个FAE支持你一下,我这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