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2K60S2 延迟函数问题

楼主(2018-10-08):
谁写过根据晶振频率编写一个带参数的us级延迟函数啊 ?感谢分享。

网友A:
这不难,难的是小us级的不精确

网友B(2018-11-26):
那个ISP下载器里面有啊,挺准的。。。不过你要参数输入型的估计难,固定几个就好了,US 级别的细分不了几个

网友C(2019-01-09):
/*--------------------------------------------------------------------------
*函数名称:Delay_us
*函数功能:定时器us级延时
*入口参数:uiDelay_us延时us
*出口参数:NULL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iDelay_us)
{
       uiTimeCnt = uiDelay_us;       while(0 != uiTimeCnt )        {
        }
}

uiTimeCnt在定时器中断中采用uiTimeCnt--即可
我编写的内部24M/1T的IRC15W107上使用,用起来感觉还行,你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对于低频的不太适用,因为每个指令可能超过1us,对于12M/12T,TH0 = (65536-65535)/256,TL0 = (65536-65535)%256中断一次就是1us了,所以比较不太好弄,高频还可以采用此方案

网友D(2020-02-22):
都看了,这帖子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