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一下,这个电源怎么接线?

楼主:
现有有国外电源,有没有人用过?输入是4根线?208v这是什么电压,在国内能使用吗?

网友A(2018-10-08):
估计是单相120V/60Hz供电的国家,三相就是208V。
15KVA,功率比较大,去搞个大功率的三相变压器,把380V变到208V左右。不过频率只能50Hz了,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单相120V/60Hz供电的国家,三相就是208V。
15KVA,功率比较大,去搞个大功率的三相变压器,把380V变 ...

看来是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是不能用了?

也许买个15KVA的三相变压器,也需要几千元。
如果是变频器之类的设备,如果实际负载功率小,直接接220V的单相电源,也许可以工作。

网友B:
DELTA就是三角接法,WYE就是星形吧。
大概是个三相变压器。
美国电压不能用在中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TA就是三角接法,WYE就是星形吧。
大概是个三相变压器。
美国电压不能用在中国。 ...

买一个三相调压器20kw的,输入是三相380v,输出是208vac三相,这样是不是可以使用?最终负载是9kw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