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TOP-4412开发板_驱动_adc驱动升级和测试例程

楼主:
本文档介绍 iTOP-4412 开发板的 adc 驱动的升级和测试例程。
自带的驱动只能支持一路 adc,本文介绍如何修改可以支持 4 路 adc 的控制。
1 硬件简介
如下图所示,这是 4412 的 datasheet 截图,可以看到 4412 一共有 4 路 ADC 接口。

如下图所示,这是开发板自带的 ADC 电路,ADC 接的是滑动变阻器,网络标号是
XadcAIN0,因为有滑动变阻器,所以这一路测试的时候,动了滑动变阻器,就会影响 adc 的
输出值。

如下图所示,是底板和核心板连接器,可以看到 XadcAIN[0:3],这四路都引到底板。

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 ADC1 和 ADC2 引到 J38 端子。

综上,4412 开发板一共四路 ADC,通道 0 接到滑动变阻器,通道 1 和 2 通过 J38 引
出,通道 4 引到底板,但是底板并没有引出。
2 驱动升级
压缩包中的“itop4412_adc.c”文件是升级之后的 adc 驱动文件,拷贝到内核源码下的
“drivers/char/”目录下,将原来旧的驱动覆盖(老驱动注意备份),如下图所示,然后重新
编译内核镜像,将新的内核镜像烧写到开发板中。

3 测试例程和测试方法
测试例程是压缩包中的“topeet_4412_adc.c”文件,拷贝到开发板,使用命令“arm-
none-linux-gnueabi-gcc -o topeet_4412_adc topeet_4412_adc.c -static”编译,如下图
所示。

将生成的测试例程 topeet_4412_adc,通过 U 盘、TF 卡或者 NFS 等方式弄到开发板。
如下图所示,在开发板控制台中,使用命令“/dev/adc”,可以看到 adc 的设备节点。

测试程序“topeet_4412_adc”需要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设备节点“/dev/adc”,
第二个参数是通道数 0、1、2、3。
如下图所示,使用命令“./topeet_4412_adc /dev/adc 0”可以测试滑动变阻器的 adc
值,作者测试的值为 5897。

旋转滑动变阻器的旋钮,再次测试,如下图所示,变为了 6202。

如果要测量通道 1 和 2,可以将其拉高为 1.8V(注意:不要超过 1.8V)或者 0V(接
地),如下图所示,将通道 1 拉高到 1.8V,使用命令“./topeet_4412_adc /dev/adc 1”。

如果将其拉低,接地,再次测试,如下图所示,读取的值为 0。

网友A(2019-06-04):
看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