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08):
ESD, PCB, pc, DM, hd
请教大家个问题,从 ESD 的角度说,如果 PCB 的地不和机壳共地的话,我外部接口外壳(例如 LAN/HDMI)和 PCB 共地就没有意义了吧

网友A:
PCB 的地不和机壳共地的话,大地只接外壳,PCB上ESD能量无处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的地不和机壳共地的话,大地只接外壳,PCB上ESD能量无处泄放;

所以的话,如果因为某些原因,pcb和机壳不能共地的话,外部接口的地还不如不和pcb共地,这样对esd还好一些是吧

网友B:
一般两个地之间要加陶瓷电容

网友B:
或者是拉大外壳与PCB之间的距离

网友C:
静电过多少V??  可以交流一下:QQ2183870467

网友B:
静电的问题可以两方面处理“堵”“泄”,堵是拉大距离,避免静电击穿,泄是提供泄放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