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quectel M10模块只有个别sim卡可以读取到RSSI

楼主(2018-10-08):
请教各位高手,我们量产的产品使用的是quectel M10模块,一直以来测试都是很稳定的,但是9月份开始,只有一张移动的sim卡可以读取到RSSI,其余的卡读取RSSI都是0(测试程序对RSSI经过转换,正常都是≥20),确认过很多个产品了,更换SIM卡就可以读取到RSSI,请指教。@chunyang @maychang @木头东瓜

网友A:
在同一地点,用同一移动运营商的卡在手机平台做对比测试,确认是运营商基站问题还是模块问题。注意,近期三大运营商有的停止了2G服务,有的停止了3G服务,而且各地情况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