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dlebrook关于环路增益T的“在线”测量方法

楼主(2018-10-08):
在“21学堂”的“剖析《模拟电路》”中,提到了Rosenstark反馈闭环增益(传递函数)表示方法。还提到了环路增益T的一般端口(端口阻抗非零有限)测量方法,此法也是由Rosenstark提出。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7-1.html

楼主:
下面给一个关于环路增益T的“在线”测量方法,也称Middlebrook方法。

楼主:
“在线”测量

楼主:
此法与之前所给出的Rosenstark测量方法相比,其具有不断开环路直流的特点。当然,若含直流,测量时需要将其去掉(隔直)。

楼主:
Middlebrook还有个著名的EET(Extra Element Theorem),在此不作介绍。

楼主:
此贴,其一说明了环路增益T的测量方法,其二想说明的是

Asymptotic gain model(就是之前所介绍的表示方法)由Rosenstark提出,故称为Rosenstark表示方法

楼主:
凡学过相关知识的,都该知道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凡学过相关知识的,都该知道这些。

明明是现学现卖,还得要好看,不知丢人现眼几个字怎么写的?

网友A:
老5同志,我昨天说过的话,全都应验了吧?
你不服都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5同志,我昨天说过的话,全都应验了吧?
你不服都不行的!

大师这个帖子来源

我一揭老底,然后大师必定亮底牌!

网友B:
Oh My God ! 就是搞开关电源那个Middlebrook! 他的EET真的很著名。

网友A:
大师反复重复这句话[具有不断开环路直流,若有直流,则要隔直]

说明大师根本看不懂文献资料,就开始扯了!
不然请粉丝翻译一下上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人家原来的意思是:直接闭环测量环路增益,就不需要切断环路了,进而不会影响原电路的直流工作点!

大师看不懂原文,来句文言文[不断开环路直流]!!!然后来个神补刀[若含直流,测量时需要将其去掉(隔直)。]

闹笑话,都是随时随地现来的!

网友A:
闹笑话,大师随时随地现来!看这个所谓的R方法——

大师补刀——
[

附加说明:

Rosenstark 方法(Rosenstark method)是对相关反馈闭环增益(传递函数)表示方法的常用称呼。]

网友A:
楼上的这都是啥玩意?
这是渐进增益公式啊!Asymptotic gain formula!

楼主:
“当然,若含直流,测量时需要将其去掉(隔直)。”

上面这句,其意思是去除测量所得电压和电流中的直流部分,而不是断开直流环路。相关“隔离直流”的方法有多种,这里不具体论述。

特说明之,以正视听。

楼主:
关于“Asymptotic gain model”,可以看相关资料,或看看维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ymptotic_gain_model

网友A:
什么叫"R方法"?所谓的方法就是策略的意思,R方法的策略就是在一个负反馈环路中,只能围绕某个固定的受控源求3个量,而且必须考虑激励和负载条件,即Rs和RL也要计算在内!
大家去看看大师的射随器的例子,人家的激励就是一理想电压源!

总而言之,R方法指的是求解程序!第一步,令P-->0,第二步,令激励=0,第三步,令P-->∞

所以,大师混淆了R[方法]和[公式],甚至包括模型[model]!R方法可扩展到非线性模型的,进而可以用来计算失真!

大师对这种方法的点评是[直观][有效]!
大家去看看射随器的计算过程,这么简单的电路,却看的人头晕眼花,何来的直观???
有效更是正确无比的废话,如果某种方法无效,那就如同假药,所以有效这个词,可以用来点评任何一个公式定理!

正确的评价是[simplicity]和[strengt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Asymptotic gain model”,可以看相关资料,或看看维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ymptoti ...

你除了会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还会啥????
文献资料你都看不懂的!

网友A:
3年前我就讲过一个笑话。

学生:H老师,这个XXX术语是什么意思?
H大师手机一掏:请稍等,我来百度一下!

网友A:
还发明个术语:[在线测量],莫非还有无线测量技术?

网友A:
连说话说不利索的,白话文讲的跟文言文一样晦涩难懂,还好意思说是老师?

咱不要啰嗦了,来个直接点的晒证吧,你要是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的,我输你2千块钱!你要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我输你2万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