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大神来看一个电流检测的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8-10-08):
我手上有一个交流电流检测电路,被测电流的波形如图3所示(用电设备只使用交流电的正半轴或负半轴,故电流只有正半轴电流或负半轴电流);其中使用的电流互感器的介绍如图4所示;图1部分为电流互感器电流检测部分,我个人认为属于一个积分电路;图2部分电路为一个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我不明白的问题有1:图1部分是否为积分电路;2:是不是积分电路需要通过电压互感器来进行周期复位,图2部分电路的互感器的输出为什么要连接到图1处?

网友A:
图一 反向放大器 图二 跟随器(或者I-V转换) 图二连到图一  图二从图一处获得比较器的参考电压5/2.

网友B:
图1是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 反向放大器 图二 跟随器(或者I-V转换) 图二连到图一  图二从图一处获得比较器的参考电压5/2. ...

图一应该是个积分电路,另外图二只是从图1处取一个2.5V的基准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一应该是个积分电路,另外图二只是从图1处取一个2.5V的基准电压

拿101去积分? 我怀疑10M那里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1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101去积分? 我怀疑10M那里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1M呢?

这个电容的参数我也不确定,因为我也是抄了别人的硬件上的。具体参数还需要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的参数我也不确定,因为我也是抄了别人的硬件上的。具体参数还需要调整 ...

要是积分的不会去选101的,你想下RC的值,上来就满幅度输出了,而且一直满幅度输出,所以不会是101,要是101不可能积分的,要是1uf 说积分还说的过去。所以我怀疑反向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积分的不会去选101的,你想下RC的值,上来就满幅度输出了,而且一直满幅度输出,所以不会是101,要是 ...

我最终的认为是一个反相积分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终的认为是一个反相积分电路

这个可以看成积分电路啊,但是101电容的选择,你确定假如积分电路,这电路还有什么意义吗?
根据积分电路的输出计算公式:uo=-1/R13C21*Ui(t2-t1)+Up(t1) ,不知道你互感器的匝比,经计算RC带来的倍数就如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看成积分电路啊,但是101电容的选择,你确定假如积分电路,这电路还有什么意义吗?
根据积分电 ...

我之前跟你说过 这个电容的参数是有问题的,应该是一个1uF以上的电容。我之前抄的硬件电路我也不确定电容的大小,所以电路的参数应该是有问题的。后期我需要调整。但是电路结构应该是没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跟你说过 这个电容的参数是有问题的,应该是一个1uF以上的电容。我之前抄的硬件电路我也不确定电容 ...

哦,你要说uf级别的电容 我还能说啥,电容的容值已经可以决定电路的结构了哈

网友C:
图一就是一个普通的反向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370倍,波形的零点提高2.5v,方便单片机ad采样,图二是过零检测电路,后面的LM358是使边沿陡峭一点

网友C:
所说的电容不可能是uF级的,否则无法放大,假如是1uf的话,容抗为3.xk,信号变小10倍,加上互感器输出信号就小(1mv/A),所以上面电容101应该是对的

网友D:
更倾向于是个反相放大器,然后那个101电容是相位补偿用的。还有一个作用是和R13组成低通滤波器的。。。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倾向于是个反相放大器,然后那个101电容是相位补偿用的。还有一个作用是和R13组成低通滤波器的。。。不知 ...

到时候做出来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说的电容不可能是uF级的,否则无法放大,假如是1uf的话,容抗为3.xk,信号变小10倍,加上互感器输出信号就 ...

等电路做出来我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E:
101是滤波作用,滤去高频和毛刺。也可以理解为积分消化掉了

网友F:
图1,最基本的I/V转换。不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