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24双向电流检测芯片,其型号中的电流值是有效值吗?

楼主(2018-10-08):
如ACS724LLCTR-10AB,双向电流最大测量范围±10A,这个10A是电流有效值?最大值?

楼主:
如纯电阻负载接220VAC,串联数字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数字万用表显示5A时,示波器看到的正弦波型峰值是2.5V正负1V? (ACS724-10AB灵敏度是200mV/A)

网友A:
瞬时值。你送入一个工频交流电电流,出来就是一个以1/2VCC为中心点的工频交流电波形。

网友B:
瞬时峰值,或者是直流电流最大值(两个方向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