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精密点胶机安装步骤的解析

楼主(2018-10-08):
精密点胶机因具备自动化、高精准的性能,在各行业被广泛应用。那在购买后如何进行点胶机的安装呢?阿莱思斯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下面七个步骤为大家详细解说。

       精密点胶机的安装流程主要分为七个步骤:

       1.首先,将点胶机体轴与螺孔连接。在连接时一定要注意的是将Z轴的螺钉与X轴活动块两侧的螺孔进行的准确连接。
       2.然后,将装好胶水的针筒放入针筒夹持器后并固定。

       3.针筒放入针筒夹持器后并固定就可以连接气阀了。将点胶控制器的AIR OUT口通过气管连接到针筒,并把针筒气阀连接到点胶控制器的 air in。

       4.将精密点胶机的“点胶”接口通过电缆线连接到点胶控制器的信号输入接口。脚踏板连接:把脚踏板连接到点胶机的“运行”接口上,以控制点胶机的运行。Z轴电缆连接:将Z轴的连接电缆插头与点胶机“Z轴”连接。

       5.需要注意的是,将手持式编程器通过串口线选择到点胶机左侧的接口上。如果所用点胶控制器同点胶机的连接器型号相同,可以根据连接器的芯数不同来看出点胶机的“点胶”和“运行”等连接口,二芯点胶,三芯运行。

       6.如果所用点胶控制器同点胶机背面的连接器型号不相同,可以根据点胶控制器的说明书进行电缆线的配制和连接。

       7.最后连接点胶机和点胶控制器的电缆线。在连接前一定要核对接线,以免损坏控制器。使用时,切断电机电源后应马上切断控制器电源,否则会烧毁励磁线圈。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启动,先开电机,后开控制器。停止,先关控制器,后关电机。当然了也可以利用电机接触器的辅助触头使控制器和电机同步开关。

       只有做好了以上几个步骤,精密点胶机的安装就顺利完成了,这样可以更好的利用精密点胶机完成生产,保证生产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