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调压器的电磁原理

楼主(2018-10-08):
请教关于调压器的电磁原理,上电根据改变匝数比来改变输出电压,那上电后线圈是否充磁直到充满?那二次上电需要有时间间隔么?
现在发现问题:二次上电时瞬间电流过大,是因为磁没消失产生了反电动势???关于调压器电磁原理直接就是一团浆糊,特请高人解惑

网友A:
电感中有储能,因此二次上电时电流过大,简单的方法可以利用继电器和电阻做一个泄放回路,只要下电则自动泄放。

网友B:
谢谢大神的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中有储能,因此二次上电时电流过大,简单的方法可以利用继电器和电阻做一个泄放回路,只要下电则自动泄 ...

这样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增加成本啊,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