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库函数 每次开始都要做的是啥 Check the parameters

楼主(2018-10-09):
每次函数开始都要类似操作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assert_param(IS_USART_DMAREQ(USART_DMAReq));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在一定的程序上帮助你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写错函数参数,
例如: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它会检查你所写的串口值在不在范围内,如果USART10不在范围就会给出提示,当然这个前提是打开了USE_FULL_ASSERT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比较有用。

网友B:
这是断言,就是楼上说的参数检查,调试好的程序可以通过宏定义关闭,以减低程序占用空间

网友C:
C里使用断言,给程序带来很多好处,一大进步,有必要学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