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目标板上电后,QUARTUS II找不到USB Blaster

楼主(2018-10-09):
用的是CPLD EPM240T100I5N,USB Blaster驱动已装好,单独插入USB Blaster,QUARTUS II能够识别,但是目标板一上电后,QUARTUS II在大多数情况下找不到USB Blaster,有时候也能找到,请问有大神遇到类似的情况吗或者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换了一台电脑就好了

网友A:
不是大神,据说:

安装软件时,需要关闭杀毒软件 防火墙。

你可以试试:重装软件。

网友B(2018-11-08):
接触不良,可以换根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