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测试0.5-1米的距离用超声波传感器可以吗

楼主(2018-10-09):
想测试0.5 米-1米的距离各个用什么传感器, 超声波还是红外
超声波的距离参数才是2cm-450cm的距离

网友A:
我用的是激光传感器

网友B:
感觉红外不准 但是激光对环境要求严格

网友C:
没有了解过超声波

网友D:
有精度要求吗

网友E:
汽车倒车的超声波,最短距离大约10-30cm,太短无法测,信号太强和发送波重叠在一起了。
最远可以大于1m的,1.5m也没有问题,太远信号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倒车的超声波,最短距离大约10-30cm,太短无法测,信号太强和发送波重叠在一起了。
最远可以大于1m的, ...

看来只能选择超声波方案最佳

网友F:
恩  滤波也是一个大问题 可以考虑那种非常好的双层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