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各位大佬,设计电路选型器件的时候,会先寻一下器件价...

楼主(2018-10-09):
(无正文)

网友A:
所有设计都有一个材料成本问题,自然必须了解,包括询价。

楼主(点评):
通过什么渠道询价?是公司采购部,还是自己在忘了上询价?

网友B:
器件选型过程供参考:
一般在设计的过程中会确定对器件的技术参数要求。
参考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对于有正规采购的公司,通常都有经认证过的供货商,
即 AVL - Approved Vendor List 。
这种情况下,在供货商的器件列表里选出(所有)可用的器件。
比较价格,选用满足技术要求的价格最低的器件。

如果没有 AVL,则工作量可能相对大一些。
首先寻找可用的供应商及其相应满足技术要求的器件。
找供应商/代理商询价,并要求提供样品(供认证)。
根据实验条件,对样品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测试,
确保符合满足数据手册规范和技术参数要求。
从符合要求的器件中选择价格最低的器件。

网友C:
肯定要了解价格。
大众化的器件,直接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