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2位DSP及电机驱动芯片的悬挂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8-10-09):
基于32位DSP及电机驱动芯片的悬挂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随着32位DSP的普及,32位处理器已经成为控制领域的主流产品,与传统的微处理器相比速度更快、性能更强、资源丰富,更符合发展的脚步。TMS320F28027是一款32位的DSP,具有运算速度快、稳定性高的优点。本文利用TMS320F28027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从而使物体在平面内运动,实现物体在平面内可以任意地画指定的曲线和圆等。图1为悬挂系统的模型。

1 系统总体方案的设计

图2为悬挂系统控制框图,以TMS320F28027为控制芯片,利用L298N 驱动两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采用42HS4813A4,其额定电流为1.3A,步距角为1.8°,利用LCD-12864液晶显示被控制物的实时坐标。控制2个步进电机正向、反向转动来达到物体在平面内任意运动的效果。

图1 悬挂系统的模型

图2 悬挂系统控制框图

2 硬件电路设计

2.1 L298N
L298N是一种高电压、大电流电机驱动芯片。图3为L298N模块的电路原理图。该芯片的主要特点是:工作电压高,其最高工作电压可达46V;输出电流大,瞬间峰值电流可达3A,持续工作电流为2A;内含两个H 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全桥式驱动器。利用2个L298N来分别控制2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3A,同时通2相时,电流为2.6A,L298N 可以达到42HS4813A4步进电机的电流要求。

图3 L298N模块电路原理图

2.2 绝对式编码器
绝对式编码器的精度必须要高于步进电机的精度,所以这里采用的是10位绝对式编码器。选用的型号是Mini1024J,精度为10位,优点在于采用无接触霍尔检测技术,传感器运行不受灰尘或其他杂物影响,很好克服了基于光学检测原理的缺点。

3 系统软件设计

3.1 几何关系1:从任意点移动到任意点算法
坐标示意图如图4所示,有如下的边长和角度关系:

图4 坐标示意图

3.2 几何关系2:当前位置坐标显示算法

如图5所示,存在以下的角度和边长关系:

控制代码如下:

图5 坐标示意图

3.3 电机位置闭环控制方法
步进电机闭环控制框图如图6所示,TMS320F28027分别用2个定时器来控制两个电机,用绝对式编码器对位置进行监控,进行失步补偿,保证位置正确,并且可以使曲线圆滑。

图6 步进电机闭环控制框图

步进电机的型号为42HS4813A4,为了防止失步,步进电机每步的最小间隔为4ms,并且用软件对步进电机进行了十六细分,即每步的间距为0.45°。控制电机部分的程序流程图如图7所示。

图7 控制电机部分的程序流程图

控制代码如下:

3.4 画图算法
利用几何关系任意点到任意点的算法,分别给处理器一连串的位置坐标,控制物体的运动轨迹,如图8所示。

图8 画圆取点示意图

相同间隔取N个点,分别输入处理器,来控制物体的坐标。将取的点传递给TMS320F28027时,为了让圆足够的平滑,消去锯齿状,所以在圆上取了200个点。控制代码如下所示:

4 系统测试

系统完成后,进行了两项测试,分别是画圆运动和运动到指定点。
其中画圆运动测试是在输入圆心坐标以及半径后,对实际画出圆的直径与理论直径作了对比,并且记录了画圆的耗时。此测试中,圆心坐标为(40.0cm,40.0cm),输入的半径值为30.0cm,测试结果如表1所列。
表1 画图运动测试结果

其中,运动到指定点测试是以坐标原点为起始点,在输入指定坐标之后,对原点到指定点距离的理论值和实际值作了对比,并且记录了运动完后回到原点的误差距离,即是否能准确回到原点。在此测试中,运动的原点坐标为(0cm,0cm),目标坐标为(49.0cm,50.0cm),即距离原点为70.0cm,实际测试时,运动到(49.1cm,49.2cm),即距离原点69.5cm,测试结果如表2所列。
表2 运动到指定点测试

由测试结果可看出,该系统具有高效、稳定、准确的优点,符合实验预期。

楼主:


网友A:
DSP+PWM控制电机

网友:
非常有用的DSP电机驱动

网友B:
有关DSP控制电机方面的一本经典书籍有吗

网友C:
DSP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动机

网友D:
DSP电机控制的原理图和完整程序

网友E:
DSP28335是否能够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F:
步进电机的驱动?

网友G:
推荐《电动机的DSP控制》

网友H:
主要驱动无刷电机,低功率200W无刷电机

网友I:
dsp的io驱动能力拉电流跟出电流能力是一样吗?

网友E:
有配套的驱动器吗?

网友A:
PWM控制电机的程序,有SPWM产生的程序

网友D:
电机控制的原理图和完整的驱动程序呢?

网友:
电机驱动源程序呢?

网友C:
SPWM细分驱动

网友B:
这个看着还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I:
有电机控制的开发板?

网友H:
DSP就是适合处理很高端 的产品。

网友G:
这个pdf的资料书籍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F:
还需要搭建外围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