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规级MCU

楼主(2018-10-09):
大家好,最近在做车载音响MCU选型,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一般用什么MCU做车载音响,我想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国产8位MCU就可以

网友B:
可以工作在5V电压的MCU,抗干扰强。只能工作在3V的MCU抗干扰弱。

楼主:
车规MCU,应该耐高温,扛干扰强,你用过国产哪家的呢

网友C:
国产车规的MCU很少的,国产的只有RLC等简单的东西。

网友D:
看你用在哪里了!
如果与安全性无关的部分,注意选择温度范围;
与安全相关部分,还分不同级别。

网友E(2020-07-15):
你好,我司代理分销MCU单片机,可以联系我洽谈,15817260414/李

网友F(2021-05-10):
国产车规级MCU,如比亚迪,芯旺微等,不过目前应该还是主要以进口品牌为主。

网友G:
国产车规级MCU杰发科技

1774858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