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一般用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2018-10-09):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是用的WINDOWS

楼主:
多谢多谢。
为何选择Windows呢?其它操作系统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为何选择Windows呢?其它操作系统有什么问题?

不是有什么问题,而是适不适合的问题

其它的系统或许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什么问题,而是适不适合的问题

其它的系统或许也有

哦哦,多谢前辈。
适不适合怎么看?能否举例说明。

网友B:
Linux、uCLinux、Windows Embedded CE、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7、uC/OS-II、uC/OS -III、VxWorks、eCos 等

网友C:
回个积分

网友C:
多发几个别介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多谢前辈。
适不适合怎么看?能否举例说明。

举个栗子:

假如:从家到公司去上班,只有步行十分钟路程,那么步行适合,而坐火车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栗子:

假如:从家到公司去上班,只有步行十分钟路程,那么步行适合,而坐火车不适合... ...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D:
见过WINDOWS的
泰克的好像是L
ANDRIOD好像也可以
主要是图形界面开发容易就好

网友E:
10W以上的,可以触摸的,我见过的都是windows的,win8,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