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多进程打开一个可变的文件名 失败

楼主(2018-10-09):
我为客户写了一个接口  其中读写文件函数 是以fopen(文件名) 打开的文件   可是文件名过三分钟变一次,  我运行了三个进程 编译方法如下  gcc test.c main1.c -o test1 同样方法写了3个main.c 编译了三个test1 2 3 同时运行三个test 三分钟后 必有一个进程修改了文件名 其他进程提示找不到文件名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修改文件名之后,通知其它两个进程不就OK了吗?

楼主:
我写的是接口  只给用户两个接口 write read  不让用户做多余的操作 再接口里也不知道用户会起多少进程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是你自己改了文件名, 还是用户改了文件名. 是你自己有意改了文件名, 还是系统莫名地改了文件名

网友C:
在程序中,在固定目录位置创建一个固定名字的文件,作为公共交换数据区,这样就可以打开任意个进程,互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