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助!关于锂电池备用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可以实现适配器没有电时,电池可以供电。
目前出现一个现象是,当电池没有电时,插上适配器,此时会通过PMOS的反向二极管给锂电池充电,这个时候工作就不正常了,适配器的供电灯也在闪;
适配器是12v3a;锂电池是四节电池,用到只剩8v多;正常工作电流为1.5A左右
请问:充电时,充电电流为多大呢?是不是因为电流都到充电那边去了,才导致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8-10-09):
测试发现,适配器输出电压被锂电池拉低,这个是为什么呢?要如何改善这电路。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你的MOS S D 反了
电路设计 有外部供电是不直接灌入电池的

网友A:
外部供电 加个 10k 100k到地 分压再进G级

网友A:
感觉你的MOS选的也不合适

楼主(点评):
前辈,您好,我仔细看了你给的电路,那样的状态下,R10和R11分压,Vs会大于Vg,Vs=0.5v,Vg=4.7v,那mos管不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了么?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额,看错了,是Vs=4.7v,Vg=4.5v,确实可以,我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无+5V vgs=0 MOS导通用的是电池电; 有+5V vgs=4.7V MOS不通 系统只用+5V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懂了,我看错了

网友B:
12VDC通过二极管接到8VDC电池上,你猜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MOS选的也不合适

感谢,感谢,感谢!之前等了一下午,没人回复,就没看了确实发现mos的d和s反了,pmos型号不合适,指的是内阻太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DC通过二极管接到8VDC电池上,你猜会发生什么?

谢谢回复,电压被拉低了,本来想直接这样给电池充电的,发现我错了。。后面加了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MOS选的也不合适

其实是这样的,我之前天真的以为直接将电源接到电池上,能起到充电作用的,结果并不行。那个mos管本来是用来切换供电的:1.当电池电压小于out_12-内部二极管压降,直接充电,也就是平时直接是浮冲的状态;2.当外部供电没电,mos管导通,电池进行供电;
后来发现失败了。。现在是增加了充电电路。
感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