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RC522刷卡问题

楼主(2018-10-09):
第一版做的板子,刷卡好用,如下图:

第二次调整了下板子的器件布局, 却不好用。如下图:

两次板子,程序一样,刷卡部分PCB是一样的,区别在于第一版RC522芯片铺铜了和第二版RC522部分没有铺铜。第一版和第二版电源换了,不过都是5V 3.3V。
问题是:第一版刷卡好使,没毛病。第二版刷卡死活没反应。求解?

网友A:
天线线圈之间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线圈之间短路了吧?

谢谢回复,没有短路,这部分跟第一版的一样

网友A:
RC522焊盘没接地

楼主:
什么?哪里?芯片没铺铜接地?

网友B:
首先,请问楼主调试过没有?
射频的东西,每一版都要先调试的吧?毕竟分布参数不好控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请问楼主调试过没有?
射频的东西,每一版都要先调试的吧?毕竟分布参数不好控制呀 ...

10个板子。都不行。上一版本,10个板子,效果都杠杆的,我觉得还是楼上说的铺铜问题,因为第一版第二版除了电源不同,差别就这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个板子。都不行。上一版本,10个板子,效果都杠杆的,我觉得还是楼上说的铺铜问题,因为第一版第二版除 ...

效果杠杠的是具体啥样的?读卡距离可以做到9厘米吗?
这是要靠运气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个板子。都不行。上一版本,10个板子,效果都杠杆的,我觉得还是楼上说的铺铜问题,因为第一版第二版除 ...

铺铜影响了什么?

网友B:
排查思路:
1.除了PCB以外的元器件有没有变更;
2.既然电源不同了,先排除电源问题;
3.测量天线部分的各点波形,与前一版本比较有什么变化;
4.。。。

网友B:
做过几个类似的板,一般芯片周围都是铺铜的;
看图片,楼主第二版,天线左边的铺地,离天线近了不少距离。
既然不铺地,地线线宽是不是应该走宽一点。。。

网友C:
上示波器测试呗,天线阻抗影响还是蛮大的。

楼主:
芯片焊盘得接地应该,做个板子试试,其他都试了。不好用。上一版距离9cm可以达到。

网友D:
RC522最好不敷铜,敷铜的话地面不能形成环路,可以参考RC500设计手册来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哪里?芯片没铺铜接地?

  你看接地了没? 4个EXT_PAD通孔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接地了没? 4个EXT_PAD通孔直接接地

跟地是连着的,差别也只有芯片没有铺铜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xch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接地线太细了。

网友A:
可以参考官方设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地是连着的,差别也只有芯片没有铺铜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用张屏蔽用铜皮改善接地。
实验可知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也刚开始学IC卡,我使用的是网上购买的IC卡模块,单片机使用的是ATmega16单片机(自带SPI通信)。但一直有个疑问,帮忙解答一下,使用SPI通信的时候,IC卡的SDA接口需要与单片机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也刚开始学IC卡,我使用的是网上购买的IC卡模块,单片机使用的是ATmega16单片机(自带SPI通 ...

SDA 数据接口 SCK 时钟接口 MOSI 主出从入 MISO 主入从出 RST 复位

网友(2019-05-05):
13.56MHz芯片:SI522(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与FM17550/FM17520/RM522)

中科微推出SI522(超低功耗13.56M芯片)
以目前测试结果来看,
Si522   主要优势点:
1. 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软硬件兼容,与FM17550/FM17520/RM522
2. 完全替换RC522,接收功耗下降10mA,相比新增了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自动寻卡功耗为4.5uA,业界最低。
3.首创全新寻卡方式,读卡模组不再死机。

有兴趣可以找我(2355239057周先生)了解,我们是中科微的全国总代理,跟其他几家国产对比,这颗芯片性价比挺高的。
绝对价优,大力支持!

楼主:
结!板子没问题,程序延时加长10ms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掰 中科微就是牛!物联网项目甩过来!363530137

QQ加您了,微信号是手机号18529092183

网友G:
拿张IC卡拆开,示波器测IC卡线圈的波形,把IC卡放在两块板子的感应区,看看有些什么不同。
波形没不同,那就可能是RC522下面没铺地,干扰大造成的

网友H:
哪个是RC522

网友I(2019-07-04):
引用 楼主:
结!板子没问题,程序延时加长10ms解决。

楼主请问哪部分延时加长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问哪部分延时加长10ms

复位部分

网友J(2019-08-11):
我看你的关于天线的部分,天线中间好像没有抽出来一根线接地,网上的很多例子里面有接地,这个是为什么啊?这个接不接是基于什么考虑啊,有的接了,有的没接,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