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 "MG32x02z__Common_DRV.H" 如何使用

楼主(2018-10-09):
这个里面主要包含了 9个函数模块。
其中有 延时函数,__weak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ÑÓʱº¯Êý

具体应该如何配置,比如延时 100MS如何配置。

网友A:
你看的那个Delay函数你可以看一下定义,在.c里面有,同时也有英文注释。此外,你也可以用定时器做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