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源功率问题

楼主(2018-10-09):
【不懂就问】
如图,供电电源可以输出24v 6A,相当于带的动144w的负载功率

如图的两个大风扇,一个风扇由6个小风扇并联组成,另个大风扇由
3个小风扇并联组成,每个小风扇的功率是12.2W(供电电压24v)

结果把两个大风扇分别通过如图的接口接入电源,上电后,电源带不动
9个小风扇一共功率也只有110W不到,为什么带不动呢?

网友A:
会不会是接线接错了?最好重新检查一遍。

网友B:
两种可能,一是电源提供的实际功率不够。二是,带上风扇后电路中功率因数变小了,造成实际功率不够。

网友C:
如果启动电流比额定电流大比较多,则稳压电源会过流保护关断,通常是这个原因。楼主测下单个风扇上电瞬间的电流吧。单个风扇额定电流大约0.5A,上电启动瞬间可能会有0.8A以上,9个就超过7.2A,电源保护。

网友D:
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可能会比额定电流高几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启动电流比额定电流大比较多,则稳压电源会过流保护关断,通常是这个原因。楼主测下单个风扇上电瞬间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可能会比额定电流高几倍的。。。。

谢谢

网友E:
这个就是启动电流大的缘故,可以用大功率电源试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启动电流大的缘故,可以用大功率电源试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谢谢,是这样的

好的

网友F:
主要是启动电流问题
依次启动,一次启动一个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启动电流问题
依次启动,一次启动一个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