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63 usb学习

楼主(2018-10-09):
USB, TE, ST, AN, ui
CH563 USB数据交互测试
目的:实验实现CH563通过USB接口和PC进行数据下载和上传。
测试前准备:
1. 演示开发板;
2. DEBUG372 VisualStudio工程或测试程序;(使用VS2010编译后,该程序有BUG。)
3. CH563CH563EVT\EXAM\USB\DEVICE\CH372 单片机程序。

测试开发环境:Win7 64bituVision4VS2010.

一.测试过程
所有功能修改完毕后。
Step1:启动CH563演示板;
Step2:在PC的控制面板可以看到外部接口\USB CH372/CH375.
Step3: 启动DEBUG372.exe。然后点击“启动设备”;点击“下传”,将数据发送到MCU;点击“上传”,可以收到从MCU反馈回来的数据。结果如下图。 下传的6个字节的数据,上传后,每个字节的数据被增加了1.
这样就实现了数据上传和下载。

二.程序修改
下面介绍程序的修改。
使用VS2010 修改PC的程序,需要将显示函数改为:
void ShowUpdata(PCHAR addbuf,ULONG AddLen){//向上传数据框内添加数据
[size=9.5000pt]        [size=9.5000pt]int[size=9.5000pt] TextLen;
[size=9.5000pt]        [size=9.5000pt]TextLen = ::GetWindowTextLength(GetDlgItem(WndHandle,IDC_UPDATABuf));
[size=9.5000pt]        [size=9.5000pt]if[size=9.5000pt](TextLen>0){
[size=9.5000pt]        [size=9.5000pt]        [size=9.5000pt]char[size=9.5000pt] prestr[2048];
[size=9.5000pt]        [size=9.5000pt]        [size=9.5000pt]::GetDlgItemText(WndHandle,IDC_UPDATABuf,(PCHAR)prestr,2048);
[size=9.5000pt]        [size=9.5000pt]        [size=9.5000pt]strncat_s(prestr,[size=9.5000pt]"\r\n"[size=9.5000pt],2);
[size=9.5000pt]        [size=9.5000pt]        [size=9.5000pt]strncat_s(prestr,addbuf,AddLen+1);
[size=9.5000pt]        [size=9.5000pt]        [size=9.5000pt]::SetDlgItemText(WndHandle,IDC_UPDATABuf,(PCHAR)prestr);
[size=9.5000pt]        [size=9.5000pt]}
        else{//当前数据框内没有数据
                ::SetDlgItemText(WndHandle,IDC_UPDATABuf,addbuf);
        }
        return;
}

原来的代码内存处理有问题。这个代码不是完美的,但是演示使用没问题。

使用uVision4修改单片机程序,修改的地方如下:

[size=8.0000pt]UINT8  USB_Recv_Buf[ 512 ]; [size=8.0000pt]//UINT32  USB_Recv_Buf[ 512/4 ];  /* USB设备数据接收缓冲区 */
[size=8.0000pt]UINT8  USB_Tran_Buf[ 512 ];[size=8.0000pt] //UINT32  USB_Tran_Buf[ 512/4 ];  /* USB设备数据发送缓冲区 */

[size=8.0000pt]void USBDev_EP2_OUT_Deal( void )
[size=8.0000pt]{
[size=8.0000pt]    UINT32    len;
#if  MY_DEBUG_PRINTF
    printf(" USBDev_EP2_OUT_Deal... \n");
#endif

[size=8.0000pt]    /* 从下传缓冲区中提取数据 */
[size=8.0000pt]    if( gUsbSpeed == USB_DEV_SPEED_HS )                                         /* 高速模式 */
[size=8.0000pt]    {
[size=8.0000pt]        len = USBDev_RD_FIFOx( USB_DMA_ACC_F2, 512, (PUINT8)USB_Recv_Buf );     /* 读取EP2_OUT*/
[size=8.0000pt]    }
    else
[size=8.0000pt]    {
[size=8.0000pt]        len = USBDev_RD_FIFOx( USB_DMA_ACC_F2, 64, (PUINT8)USB_Recv_Buf );      /* 读取EP2_OUT*/
[size=8.0000pt]    }
[size=8.0000pt]    /* 将数据取反后通过上传端点返回 */
[size=8.0000pt]    gRecvLen = len;
[size=8.0000pt]    for( len = 0; len < gRecvLen; len++ )
[size=8.0000pt]    {
[size=8.0000pt]        [size=8.0000pt]  [size=8.0000pt]USB_Tran_Buf[ len ] = USB_Recv_Buf[ len ]+1; [size=8.0000pt]//USB_Tran_Buf[ len ] = ~USB_Recv_Buf[ len ];
[size=8.0000pt]    }
[size=8.0000pt]    USBDev_EP2_IN_Deal( );
[size=8.0000pt]}
将缓冲区的数据修改为UINT8, 缓冲区按照字节进行修改。
后续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设备数据交互的速度如何,实在不知道如何测试。
Any question QQ 67259275mail:67259275@qq.com

网友A:
看资料CH563是USB2.0的吧,传输啊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B(2020-02-22):
~~~~哼..哼..哼...............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