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阶] 创客集结号转载四轴飞行器知识之遥控器篇

楼主(2018-10-09):
1、遥控器与接收机?
答:航模飞机上天,需要一个设备能控制,这个设备就是遥控器,对应的飞机上需要有一个设备能接收遥控器传来的指令,据创客集结号所知这个设备就是接收机。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通过无线电波进行连接通讯,常用的无线电频率是72Mhz与2.4Ghz(早期主要使用72MHZ长波,现在技术进步主要采用2.4GHZ短波)。遥控器可以进行一些飞行参数的设置,例如:油门的正反,摇杆灵敏度大小,舵机的中立位置调整,通道的功能定义,飞机时间记录与提醒,拨杆功能设定,高级功能有航模回传的电池电压电流数据等等。

2、遥控器通道定义与需求?
答:据创客集结号xk100了解,遥控器都会有几路通道控制,俗称几通,如常见的天地飞6,就是六通道。一架航模飞机,其中有一些部件是需要人为通过遥控器控制的。例如动力大小控制,俗称油门,升降舵,方向舵、副翼,襟翼,起落架,拉烟器,灯光等等,每一个项目需要一个单独的通道进行控制,但是有些项目控制需要很精确且为无级操作,如油门,升降,方向,副翼,有些项目控制固定为几档操作,如襟翼,起落架,灯光,,针对以上遥控器上分别有摇杆与拨杆进行定义如对油门、升降、方向、副翼使用摇杆进行操作,对襟翼,起落架,灯光等使用拨杆进行操作。

3、晶振与对频?
答:使用72M赫兹遥控器的时候,由于无线电波的开放性,在72Mhz频段上从72.010MHz到72.99MHz之间,每间隔20kHz就分配一个频道,一共50个,这样在遥控与接收机上有各有一个频率一致的频率发生器(晶振)从让接收机与遥控器频率相同可以进行通信。随着技术进步2.4Ghz的遥控器就不在需要单独配对一致的晶体,只需要遥控器与接收机直接进行频率对校即可,使遥控器与接收机直接建立通信连接。家用的遥控玩具,由于要求与价格原因,主要使用40MHZ与27Mhz,同频率的遥控器有时候可以互相通用操作,这样的问题在航模上也一样存在,所以早期使用72Mhz的遥控器的时候,模友到了飞场首先大家会互相了解各自的使用的遥控频段,避免误通信操作。现在普遍使用的2.4Ghz则不需要。

4、日本手与美国手区别与定义?
答:因为航模活动较早开展的地区在日本与北美地区,因此这两个地区,对控制器中的两个摇杆四个通道的功能定义有不同。如日本手,左摇杆:上下升降舵,左右为方向舵;右摇杆:上下为油门舵,左右是副翼舵。美国手,左摇杆:上下为油门舵,左右方向舵;右摇杆:上下为升降舵,左右为副翼舵。这个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就像是开车,有左舵车,主要中国大陆与北美地区,右舵车,主要英联邦国家和一些地区,如英国与中国香港地区。从理论安全角度来说,北半球,左舵车要好些,但是更多的主要还是习惯的养成的问题。美国手与日本手的优劣势,通常是在一些超高难度动作的操作中,才有操作速度上的差异,通常大家,固定翼用日本手较多,直升机用美国手较多。

楼主:
同时欢迎大家加入QQ群:820685901,或关注创客集结号,共同学习交流。

网友A(2019-02-21):
应该怎么区分几个通道呢?比如说,我的遥控器上有上下左右,左右侧飞,前后倾,有云台上下左右倾,拍照摄像按钮,还有一键返航定点定高,无头模式等两个开关,这算几通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