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数字电烙铁程序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8-10-09):
本人之前搞硬件的,自学单片机第一次搞这款数字电烙铁,发现编译时不通过,弄了好几天,在网上找过一些资料还是没头绪,水平有待提高,请各位大神指点下,深谢!下面是程序:

楼主:
#include"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isplay.h"
#define  Display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µçÔ´¿ØÖÆÎ»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Íê³É±êÖ¾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Æðʼ¿ØÖÆÎ»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öʱÖÓ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öʱÖÓ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öʱÖÓ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öʱÖÓ

sbit baiwei=P1^3;
sbit shiwei=P1^2;
sbit gewei=P1^1;
sbit danwei=P1^0;
//sbit dian=P3^4;
/*sfr P1M0=0x0f;
sfr P1M1=0x00;
sfr P3M0=0xff;
sfr P3M1=0x00; */
sbit up=P1^0;
sbit down=P1^1;

sbit heat=P1^7;
//sbit s2=P1^2;

uchar makesure;//S3¼ü ¡°È·Èϼü¡°
uchar tp=0;
uchar num=0;
uchar ad=0;
char s1,s2,s3,temp;[code]uchar code LED[]={0xCF,0x0C,0xEA,0xE3,0xAC,0x67,0xE7,0x0E,0xEF,0x6F,0x5e}; //¶¨ÒåÊýÂë¹Ü0-9Êý×éºÍСÊýµãµ¥Î»¡°C"[code]const ulong KT_1[14][101]=
{
        /*-100  0*/
        {        3568,3523,3492,3461,3430,3399,3368,3337,3305,3274,
                3242,3211,3179,3147,3115,3082,3050,3018,2985,2953,
                2920,2887,2854,2821,2788,2754,2721,2687,2654,2620,
                2586,2552,2518,2484,2450,2416,2381,2347,2312,2277,
                2243,2208,2173,2137,2102,2067,2032,1996,1961,1925,
                1889,1853,1817,1781,1745,1709,1673,1636,1600,1563,
                1527,1490,1453,1416,1379,1342,1305,1268,1231,1193,
                1156,1118,1081,1043,1005, 968, 930, 892, 854, 816,
                777 ,739 , 701, 662, 624, 585, 547, 508, 469, 431,
                392 ,353 , 314, 275, 236, 197, 157, 118,  79,  39,
                0
        },

          /*0   100*/
        {           0,  39,  79, 119, 158, 198, 238, 277, 317, 357,
                  397, 437, 477, 517, 557, 597, 637, 677, 718, 758,
                  798, 838, 879, 919, 960,1000,1041,1081,1122,1162,
                 1203,1244,1285,1325,1366,1407,1448,1489,1529,1570,
                 1611,1652,1693,1734,1776,1817,1858,1899,1940,1981,
                 2022,2064,2105,2146,2188,2229,2270,2312,2353,2394,
                 2436,2477,2519,2560,2601,2643,2684,2726,2767,2809,
                 2850,2892,2933,2975,3016,3058,3100,3141,3183,3224,
                 3266,3307,3349,3390,3432,3473,3515,3556,3598,3639,
                 3681,3722,3764,3805,3847,3888,3930,3971,4012,4054,
                 4095
         },
        /*100   200  */
        {
                4095,4137,4178,4219,4261,4302,4343,4384,4426,4467,
                4508,4549,4590,4632,4673,4714,4755,4796,4837,4878,
                4919,4960,5001,5042,5083,5124,5164,5205,5246,5287,
                5327,5368,5409,5450,5490,5531,5571,5612,5652,5693,
                5733,5774,5814,5855,5895,5936,5976,6016,6057,6097,
                6137,6177,6218,6258,6298,6338,6378,6419,6459,6499,
                6539,6579,6619,6659,6699,6739,6779,6819,6859,6899,
                6939,6979,7019,7059,7099,7139,7179,7219,7259,7299,
                7338,7378,7418,7458,7498,7538,7578,7618,7658,7697,
                7737,7777,7817,7857,7897,7937,7977,8017,8057,8097,
                8137
        },
        /*200  300  */
        {
                 8137, 8177, 8216, 8256, 8296, 8236, 8376, 8416, 8456, 8497,
                 8537, 8577, 8617, 8657, 8697, 8737, 8777, 8817, 8857, 8898,
                 8938, 8978, 9018, 9058, 9099, 9139, 9179, 9220, 9260, 9300,
                 9341, 9381, 9421, 9462, 9502, 9543, 9583, 9624, 9664, 9705,
                 9745, 9786, 9826, 9867, 9907, 9948, 9989,10029,10070,10111,
                10151,10192,10233,10274,10315,10355,10396,10437,10478,10519,
                10560,10600,10641,10682,10723,10764,10805,10846,10887,10928,
                10969,11010,11051,11093,11134,11175,11216,11257,11298,11239,
                11381,11422,11463,11504,11546,11587,11628,11669,11711,11752,
                11793,11835,11876,11918,11959,12000,12042,12083,12125,12166,
                12207
        }

};
/*****************ÑÓʱ×Ó³ÌÐò*****************/
void delayus(uint xus)
{
   uint i,j;
   for(i=0;i<xus;i++)
   for(j=0;j<10;j++);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char j;
         while(i--)
         {

       for(j=0;j>115;j++);
           {;}
           }
   }[code]/*********¶Ë¿Ú³õʼ»¯********/
/*void Init()
{
  P1M1&=~0X40;
  P1M0|=0Xf3;
  P3M1=0X00;
  P3M0=0XFF;
  P1M0&=~0X40;//P1^6¸ß×èÊäÈë
  P1M1|=0X40;
  ADC_CONTR=0X80;//Æô¶¯
  ADC_START=0X08;
  delay1ms(2);
  AUXR1&=~0X04;//ADÖµ´¢´æ·½Ê½
  ADC_CONTR=0XE1;
  }        */
void Init()
  {
   P1M0= 0x0f;
   P1M1= 0x00;
   P3M0=0xff;
   P3M1=0x00;
   P1ASF=0x20;               //ÉèÖÃP1µÄµÚ6ͨµÀ¶Ë¿Ú×÷ΪģÄâÊäÈë
   ADC_RES=0;                //Çå³ýADC_RES´æ´¢Æ÷ÒÔǰµÄ½á¹û
   ADC_RESL=0;               //Çå³ýADC_RESL´æ´¢Æ÷ÒÔǰµÄ½á¹û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ADC ¿ªÆôµçÔ´¡¢×ª»»ËÙ¶È
   delay1ms(2);                      //ÉϵçÑÓʱ1ms
    }

/****¼üÅ̼ì²â*****/
void Keyboardset(void)
{

if((s1+s2+s3)!=0)
{
  if(s1==1)
  num=num-1;
  Display(num,tp);
  }
  if(s2==1)
  {
   num=num+1;
   Display(num,tp);
   if(num>=99)num=99;
   }
    if(s3==1)
        {
      if(num>tp)
          makesure=1;
          return;
    }
        }

/********°´¼üɨÃ躯Êý**********/
void Keyask(void)
{
  uchar tepm;
s1=0;
s2=0;
s3=0;
P1=0x30;
P5=0xff;
tepm=P1&0X30;
if(temp!=0x30)
{
  delay1ms(10);
  if(temp!=0x30)
  switch(temp)
  {
   case(0x20):s1=1;
   while(!(P1&0X10));
   break;
   case(0x10):s2=1;
   while(!(P1&0x20));
   break;
   }
   }
   P1=0X70;
   if(temp!=0x30)
   {
     delay1ms(10);
         if(temp!=0x30)
        switch(temp)
        {
        case(0x20):s3=1;
   while(!(P1&0X10));
   }
   }
   }
/**********AD³õʼ»¯²¢²É¼¯**************/
/*uchar getAD(void)
{
uchar i;
uint sum=0;
for(i=0;i<8;i++)
{
  ADC_CONTR|=0X08;
  BIT3=0x08(ADC_STARTAD)
  delay(1);
  P1ASF=0x40;
  while((ADC_CONTR&0x10)==0x00);//µÈ´ýת»»½áÊø
  ADC_CONTR&=~0x10;
  sum+=ADC_RES;
  }
  sum>>=3;
  return(uchar)sum;        //Ç¿ÖÆ×ª»»ÎªucharÐÎʽ
  }          */
uint get_ad_result(uchar channel)
{
   uchar ad_finished=0;//´æ´¢A/Dת»»±êÖ¾
   uchar i;
   uint sum=0;
   for(i=0;i<8;i++)
   {
   ADC_RES=0;//¸ß8λÇåÁã
   ADC_RESL=0;//µÍ2λÇåÁã
   channel&=0x07;//0000 0111 ÇåÁã¸ß5λ
   ADC_CONTR=0x60;//ת»»ËÙÂÊΪ70¸öʱÖÓÖÜÆÚת»»1´Î
    _nop_();
    ADC_CONTR=channel;//Ñ¡ÔñA/Dµ±Ç°Í¨µÀ
    _nop_();
    ADC_CONTR|=0x80;//Æô¶¯A/DµçÔ´
    delay1ms(2);//ÑÓʱһÏÂʹÊäÈëµçѹ´ïµ½Îȶ¨
    ADC_CONTR|=0x08;//0000,1000 Áî ADCS = 1, Æô¶¯A/Dת»»,
    ad_finished=0;
    while(ad_finished==0)//µÈ´ýA/Dת»»½áÊø
   {
     ad_finished=(ADC_CONTR&0x10); //0001,0000 ²âÊÔA/Dת»»½áÊø·ñ
      }
      ADC_CONTR&=0xE7;//1111,0111 Çå ADC_FLAG λ, ¹Ø±ÕA/Dת»», sum+=ADC_RES;
          sum+=ADC_RES;
          }
      sum>>=3;                 //Çóȡƽ¾ùÖµ
      return(uchar)sum;        //Ç¿ÖÆ×ª»»ÎªucharÐÎʽ
      return(ADC_RES*256+ADC_RESL);//·µ»Ø A/D ¸ß8λ+µÍ2λת»»½á¹û
   }

/*************ÊýÂë¹ÜÏÔʾ*****************/
  void Display(num,tp)
  {

    P3=0x00;
    baiwei=0;
        P3=LED[num/10];
        baiwei=1;
        delay5ms();
        shiwei=0;
        P3=LED[num%10];
        shiwei=1;
        delay5ms();
        gewei=0;
        P3=LED[tp%10];
        gewei=1;
        delay5ms();
        dianwei=0;
        P3=0x5e;
        dianwei=1;
        delay5ms();
        }
   /*uchar ge,shi,bai;
   bai=num/100%10;
   shi=num/10%10;
   ge=num%10;

   P3=0x00;          //ÏûÒþ
   baiwei=0;
   P3=LED[bai];//°Ùλ
   baiwei=1;
   delay5ms(2);
   shiwei=0;
   P3=LED[shi];//ʮλ
   shiwei=1;
   delay5ms(2);
   gewei=0;
   P3=LED[ge];//¸öλ
   gewei=1;
   delay5ms(2);
   dianwei=0;
   P3=0xe5;          //ÏÔʾµ¥Î»¡±C"
   dianwe=1;
   delay5ms(2);
   } */
/***********Ö÷³ÌÐò***********/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boardset();
         ad=get_AD();
         tp=KT_1[ad/2];
         if(makesure==1)
         {
          if(num>=tp)
          {
          heat=1;
          }
          if(tp>num)
          {
           heat=0;
           }
           }
           display(num,tp);
           }
           }

楼主:
感温探头是K型热电偶,下面数据表是一部份数据

楼主:
附图是编译不通过的

楼主:
这是原理图,供电是5V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供电是5V2A

有些是少了分号,有些是逗号

双击错误信息,就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看了,是显示函数那项出的问题。

楼主:
指向void Display(num,tp)这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向void Display(num,tp)这句

少了分号

楼主:
已加了,但还是不行

楼主:
我重新改下:
void Display();
{
   num=tp;
uchar  b,sh,g;
b=num/100;
sh=(num/10)%10;
g =num%10;
................
编译是指向 void Display()这句说语法错误“)”提示这个括号。

楼主:
刚查了下程序,在程序开头那里漏了一句函数定义
加上这句void Display(num,tp);就好了,但是还有其它问题,我再查查,感谢版主的回复。如确实不行再劳烦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改下:
void Display();
{

函数定义的时候,需要有参数或者写 void ,且末尾不用分号
函数调用时,不用加 void ,如果有参数一定要填写正确的参数

楼主:
现在编译通过了,但是有7个警告,烧录后数码管只显示(0000),发现在显示程序那里位分配没有作用,将它屏蔽后编译少了4个警告,还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