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示波器使用

楼主(2018-10-09):
请问,测量信号时,示波器的DC 50,DC 1M,AC如何选择?

网友A:
根据信号和想观察的波形变化情况而确定吧

网友B:
MΩ阻抗和50Ω阻抗档位的设计出发点是不同的,1MΩ档位的出发点是为了让示波器拥有较小的负载效应,而50Ω档位则是为了消除传输线上的信号反射,将传输线影响降到最低。选择何种阻抗档位,需要根据实际测量情况而定:

1、当被测信号是一个无负载信号(如信号发生器),且采用50Ω特性阻抗同轴电缆与示波器相连接时,则需要使用50Ω阻抗档位。

2、当被测信号是一个板载信号,有自己完整的终端接收系统时,则需要使用1MΩ阻抗档位直接测量或者使用探头测量。

3、配合探头测量时,需要注意无源探头都需要使用1MΩ阻抗档位,有源探头则需要根据探头要求进行匹配,一般来说高频探头要求50Ω阻抗档位,低频探头要求1MΩ阻抗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Ω阻抗和50Ω阻抗档位的设计出发点是不同的,1MΩ档位的出发点是为了让示波器拥有较小的负载效应,而50Ω ...

谢谢!

网友C:
这个看你的测试,不同的信号对应不同的档位,可以多看看技术说明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