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教:使用中断计时,流水灯的流速问题

楼主(2018-10-09):
今天在学习大神的教程(从单片机基础到程序框架):http://bbs.21ic.com/forum.php?mo ... &page=16#pid8700664第89节时,用第二种境界的延时方法获取流水灯效果,实际试验时发现,流水灯流速不均匀。并尝试将左移改为右移,
流水灯效果:两次流速较慢,一次流速较快。使用的STC90C516RD+单片机
附上修改后的源码:

#include "REG52.H"

void T0_time();
void SystemInitial(void)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32DelayTime) ;
void PeripheralInitial(void) ;
void LedTask(void);

#define  BLINK_TIME_1   50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TimeFlag_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TimeCnt_1=0;

void main()
{
SystemInitial();
Delay(10000);
PeripheralInitial();
    while(1)
{
LedTask();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if(1==vGu8TimeFlag_1&&vGu16TimeCnt_1>0) //软件定时器
{
vGu16TimeCnt_1--;
}

TH0=0xfc;
TL0=0x66;
}

void SystemInitial(void)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32DelayTime)
{
    for(;u32DelayTime>0;u32DelayTime--);
}

void PeripheralInitial(void)
{

}

//跑马灯的任务程序
void LedTask(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Data=0x80; //加static修饰的局部变量,每次进来都会保留上一次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Cnt=0;     //加static修饰的局部变量,每次进来都会保留上一次值。

      if(0==vGu16TimeCnt_1)     //时间到
      {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重装定时的时间
vGu8TimeFlag_1=1;

P0=Su8Data;   //Su8Data的8个位代表8个LED的状态,0为点亮,1为熄灭。
Su8Data=Su8Data>>1;  //右移一位
Su8Cnt++; //计数器累加1
if(Su8Cnt>=8) //移位大于等于8次后,重新赋初值
{
Su8Cnt=0;
Su8Data=0x80;  //重新赋初值,继续下一次循环移动
}
}
}

楼主:
将跑马灯任务程序的代码又更改了一下,流速均匀了,但这是怎么个原因还是不知道:
void LedTask(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Data=0x80; //加static修饰的局部变量,每次进来都会保留上一次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Cnt=0;     //加static修饰的局部变量,每次进来都会保留上一次值。

      if(0==vGu16TimeCnt_1)     //时间到
      {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重装定时的时间
vGu8TimeFlag_1=1;

P0=Su8Data;   //Su8Data的8个位代表8个LED的状态,0为点亮,1为熄灭。
Su8Data=0x80>>Su8Cnt;  //右移一位
Su8Cnt++; //计数器累加1
if(Su8Cnt>=8) //移位大于等于8次后,重新赋初值
{
Su8Cnt=0;
//Su8Data=0x80;  //重新赋初值,继续下一次循环移动
}
}
}

网友A(2020-10-05):
现在学有所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