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RTL8152B吗?RJ45转usb。求助

楼主(2018-10-09):
有人用过RTL8152B吗?RJ45转usb。求助。

网友A:
非常好
我做的一个板子,接电脑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以说一下问题的可能性吗。

网友B:
谢谢分享,求大神帮助

网友C(2019-01-10):
好像SR9900也是同样功能

可以替代完全兼容吗

楼主:
已经完成功能模块的设计。测试无异常。

网友D(2019-03-04):
引用 楼主:
已经完成功能模块的设计。测试无异常。

里面有个spi flash 需要烧录固件吗

楼主(2019-04-03):
引用 网友D:
里面有个spi flash 需要烧录固件吗

如果用默认的配置,不需要,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E:
你好   用usb转rj45也用的这个芯片  测试的时候 有问题  可以分享下电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完成功能模块的设计。测试无异常。

你好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也用的是RTL8152B但是 插上网线后黄灯一直闪 绿灯不亮  网也显示X号可以帮忙分析下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完成功能模块的设计。测试无异常。

你好  我的是HR911105A黄灯一直闪 绿灯不亮 连网显示x号  可以帮忙分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的是HR911105A黄灯一直闪 绿灯不亮 连网显示x号  可以帮忙分析下吗

电脑上需要安装驱动。黄灯闪烁应该问题不大 。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脑上需要安装驱动。黄灯闪烁应该问题不大 。

电路你网上找下,有个官方的demo板的。抄过来就行,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脑上需要安装驱动。黄灯闪烁应该问题不大 。

电脑上安装驱动了  USB可以识别  但就是显示网络未识别  IP无效

@xdzys2008 :谢谢你帮我解决问题。
@xjj876900 :你的问题就在于 网卡没有mac地址,所以拿不到IP,可以email给我,我发资料给你 告诉你怎么弄 可以加我QQ:269362112
@xdzys2008 : 我的是HR911105A黄灯一直闪 绿灯不亮 ,USB能识别,但识别不了网络,只有发送没有接收。网络诊断了一下显示没有有效的IP配置。
@xjj876900 : 现在都用SR9900了~ 和RTL8152B PIN TO PIN,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C:
现在都用SR9900了~ 和RTL8152B PIN TO PIN

可以替代完全兼容吗

网友F(2019-09-03):
引用 网友E:
电脑上安装驱动了  USB可以识别  但就是显示网络未识别  IP无效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不能识别网络,想请教一下

网友G:
这个芯片好像停产了吧?

真的啊?打算新设计使用呢

网友H(2019-12-11):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不能识别网络,想请教一下

用的芯片,MAC地址没有设置,导致网口设备不正常。
这类芯片,初始出厂缺省设置的网口MAC地址全是00000000,这个MAC是不能获取IP地址的。

网友I(2021-07-06):
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