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ISP、IAP和ICP的区别?

楼主(2018-10-09):
ISP:In System Programing,
在系统编程;
IAP:In applicaTIng Programing,
在应用编程;
ICP:In Circuit Programing,
在电路编程。
ISP是指可以在板级上进行编程,也就是不用拆芯片下来,写的是整个程序,一般是通过ISP接口线来写。
IAP虽然同样也是在板级上进行编程,但是是自已对自已进行编程,在应用中进行编程,也即可以只是更改某一部分而不影响系统的其它部分,另外接口程序是自已写的,这样可以进行远程升级而不影响应用。
打个比喻吧:ISP是把房子拆了再重造一间,那么在造好之前当然是不能住人的;IAP是在造好的房子里边进行一些装修,当然人可以继续住。
ICP是在电路编程,是LPC芯片的编程方式,相当于ATMEL的ISP,而LPC的ISP就相当于ATMEL的IAP了。
ISP与IAP
ISP定义
用写入器将code烧入,不过,芯片可以在目标板上,不用取出来,在设计目标板的时候就将接口设计在上面,所以叫“在系统编程”,即不用脱离系统。
IAP定义
在应用编程,有芯片本身(或通过外围的芯片)可以通过一系列操作将code写入,比如一款支持IAP的单片机,内分3个程序区,1作引导程序区,2作运行程序区,3作下载区,芯片通过串口接收到下载命令,进入引导区运行引导程序,在引导程序下将new code内容下载到下载区,下载完毕并校验通过后再将下载区内容复制到2区,运行复位程序,则IAP完成。
ISP与IAP触发方式
ISP的触发方式
四种触发方式
1.由外部硬件电路:如VDD保持高电平,给RST连续3个脉冲。
2.检测状态位:如ISPEN,为0时PC指针从0000H开始执行;为1时,通过“引导向量”计算出“ISP代码”的位置。每次复位后都会检测该状态位。
3.中止控制符信号触发芯片复位:中止控制符信号就是指在异步串行口的接收脚上出现长达一帧长度的低电平,这里一帧的长度与异步串行口的工作模式有关。
4.直接调用ISP:用户程序也可以调用,但是很危险。
4种方式的目的是相同的——进入ISP子程序。
而进入ISP代码的目的是:进入BootROM。
IAP的触发方式
IAP的触发比较简单一些,没有外部触发。通过一些指示位(SST为SC0/SC1、SFCFhilips为一段IAP子程序,保存在FF00H~FFFFH地址空间中),达到引导到BootROM的目的。
殊途同归,ISP、IAP所进入的BootROM里面驻留的Boot代码,才是最终目标。
并行编程模式。不需要BootROM,直接设置芯片的多个引脚来让芯片识别命令(如:擦除、写入、验证等),从P口传地址、数据,就可以写入Flash。
LPC2000的IAP,你自己分配好FLASH空间,指定一个BLOCK用来存放你的数据,然后通过IAP进行写操作。每次开机后,从这个BLOCK读你的数据。
IAP的实现
通常在用户需要实现IAP功能时,即用户程序运行中作自身的更新操作,需要在设计固件程序时编写两个项目代码,第一个项目程序不执行正常的功能操作,而只是通过某种通信管道(如USB、USART)接收程序或数据,执行对第二部分代码的更新;第二个项目代码才是真正的功能代码。这两部分项目代码都同时烧录在User Flash中,当芯片上电后,首先是第一个项目代码开始运行,它作如下操作:
1)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分代码进行更新;
2)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步骤(4);
3)执行更新操作;
4)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
第一部分代码必须通过其它手段,如JTAG或ISP烧入;第二部分代码可以使用第一部分代码IAP功能烧入,也可以和第一部分代码一道烧入,以后需要程序更新是再通过第一部分IAP代码更新。
对于STM32来说,因为它的中断向量表位于程序存储器的最低地址区,为了使第一部分代码能够正确地响应中断,通常会安排第一部分代码处于Flash的开始区域,而第二部分代码紧随其后。
在第二部分代码开始执行时,首先需要把CPU的中断向量表映像到自己的向量表,然后再执行其他的操作。
如果IAP程序被破坏,产品必须返厂才能重新烧写程序,这是很麻烦并且非常耗费时间和金钱的。针对这样的需求,STM32在对Flash区域实行读保护的同时,自动地对用户Flash区的开始4页设置为写保护,这样可以有效地保证IAP程序(第一部分代码)区域不会被意外地破坏。
<学更多专业知识,到张飞实战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