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mwin多界面显示问题

楼主(2018-10-09):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创建了两个界面,A/B界面,都设定了定时器,A界面里面定时器时间到会看一下listview有无新内容添加,如有就添加显示;B界面定时器里面也是就是一个数据的更新,但是两个界面不一样,我想知道,在B界面下,A的定时器任务去刷新的时候会影响到B界面吗?有无办法在A界面定时器消息里面判断一下当前有效的窗口是A还是B?

网友(2019-10-10):
我正在使用emwin的库编辑界面,按照我使用的情况来看,两个窗口开两个定时器是不会相互影响的(只要你两个定时器里面没有关联的变量)。因为我创建了四五个窗口,都开了定时器,也没有相互影响。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设置一个变量来进行判定是A还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