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内部振荡器失效

楼主(2018-10-09):
现在用PIC18F25K20 内部振荡器 ,开始正常。后来频率降低到原来的 75%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19-05-08):
是不是配置字修改了。

网友B:
开始正常。后来频率??
怎么定义这个开始? 这个后来?
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过了几天(后来)就变坏了?
还是上电的时候是正常的, 工作了几秒钟之后,频率就异常?

网友C:
没有操作跟那个相关的内容?